【开源】开发环境搭建教程——疯壳·ARM双处理器开发板系列

楼主:
目录

内容简介

第一节 MDK5.11a

第二节 JLINK驱动安装

第三节 USB转串驱动安装

第四节 串口调试助手

内容简介

本文档主要介绍在使用开发板进行开发时需要用到的一些软件和驱动,主要有:

MDK5.11a:开发中必须安装的集成开发环境,代码的编写,编译,下载,DEBUG调试都需要使用。

JLINK驱动:开发中使用JLINK下载调试程序时必须安装。

USB转串驱动:使用串口与串口调试助手通信时需要使用。

串口调试工具:通过串口打印信息或者进行串口通信时使用的上位机。

    下面介绍它们的安装及使用。

MDK5.11a

MDK5.11a的安装包可以通过文本文档-开发软件链接地址.txt中的地址进行下载。双击mdk511a.exe进行安装。

安装路径可以自己选择,注意路径中不能有中文,这里我们安装在D盘,如下图所示:

点击NEXT”,进行下一步,将公司、邮箱等内容简单填写上就行,点击“NEXT”进行安装,如下图所示:

安装完成之后,显示如下界面:

点击Finish”完成安装,随后弹出包安装器界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左上角的刷新图标可以自动获取最新的安装包,可能速度比较慢,可以直接到keil官网下载,这里我们至少需要安装CMSISSTM32F407两个安装包,这两个我们已经随MDK5.11a一并提供,直接双击即可安装。

为了兼容低版本的keil工程,需要安装mdkcm511a.exe,该文件我们也一并提供,双击直接安装。安装之后运行低版本的keil工程就不会出现兼容性问题。

下面进行破解,先打开刚安装好的keil软件,点击File->License Management,调出注册管理界面,赋值右上方的CID号,如下图所示:

此时keil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最多只能编译32K的代码。

运行keygen.exe,将Target选为ARM,让后将刚才赋值的CID号粘贴到注册机的CID输入框中,点击“Generate”,下方会生成注册码,如下图所示:

将生成的注册码拷贝到注册管理界面中LIC输入框中,然后点击Add LIC即可,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下方提示添加成功,可以使用到2020年。

第二节 JLINK驱动安装

下面进行Jlink驱动的安装,如果电脑上已经安装了Jlink驱动,可以忽略

双击解压得到的可执行文件Setup_JLinkARM_V474b.exe,弹出协议对话框,选择Yes,如下图所示:

之后一直点击Next,如下图所示:

此处需要在Install USB Driver for J-Link-OB with CDC前面打钩,如下图所示:

等待安装,如下图所示:

安装完之后,如果检测到电脑中有开发环境使用到Jlink,会弹出对话框选择进行关联,直接点击OK即可。最终安装完成,点击Finish结束安装,如下图所示:

安装完成之后,在开始菜单中可以找到安装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插上Jlink(已经下载好固件的),就会自动安装驱动,安装成功如下图所示:

第三节 USB转串驱动安装

下面进行CP2102USB转串驱动的安装,如果电脑上已经安装了CP2102USB转串驱动,可以忽略

USB转串的安装包可以通过文本文档-开发软件链接地址.txt中的地址进行下载。首先将压缩包解压,文件名为:CP2102+usb+driver.zip双击运行解压后的文件,一直点击NEXT”,直到“Finish”。

第四节 串口调试助手

    串口调试助手可以通过文本文档-开发软件链接地址.txt中的地址进行下载。首先将压缩包解压,文件名为:串口调试助手.zip该文件是绿色免安装版的,直接点击内部的SecureCRT.exe即可直接运行。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串口,端口号根据自己的电脑选择,如下图所示:

点击Connect之后就会弹出新的通信窗口如下图所示:

网友:
和STM32的开发环境搭建几乎一样的

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