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DA14580串口实验教程——疯壳·ARM双处理器开发板系列

楼主:
目录

一节 串口硬件电路

第二节 UART寄存器

2.1 UART介绍

2.2 UART寄存器

2.2.1 接收缓冲寄存器

2.2.2 中断使能寄存器

2.2.3 中断识别寄存器/FIFO控制寄存器

2.2.4 通信线控制寄存器

2.2.5 调制器控制寄存器

2.2.6 通信线状态寄存器

2.3 寄存器配置讲解

第三节 UART实验

  •
  • 串口硬件电路

  •

串口通过USB口及手环下载调试线引出,连接MCUP12P13引脚,如下图所示:

第二节 UART寄存器

2.1 UART介绍

    这个UART符合工业标准16550,并且可以和外围设备串行通信。主设备(CPU)通过APB总线将数据写进UART并且被转换成串行格式并且发送到目标设备。串行数据也可以通过UART被接收存储之后,主设备读取接收的数据。

UART模块不支持DMA,但是它有内部FIFOs,并且支持硬件流控制信号(RTS,CTS,DTR,DSR)。

UART模块有16字节的发送和接收FIFO;支持硬件流控制(CTS/RTS);影子寄存器来减少软件开销并且有可编程的软件复位;发送寄存器为空的中断模式;IrDA 1.0 SIR模式支持低功耗模式;可编程的字节属性、校验位和停止位(1,1.5,2);可以断开通信及检测通信线是否断开;中断优先级的识别;可编程的串行通信波特率。

2.2 UART寄存器

UART相关的寄存器比较多,所以我们只介绍常用的寄存器,其它的可以参考官方数据手册DA14580_DS_v3.1.pdf,位于目录:..\WT开发板\硬件资料。

2.2.1 接收缓冲寄存器

15:8位:保留不使用;

7:0位:接收缓存寄存器。

2.2.2 中断使能寄存器

15:8位:保留不使用;

7位:发送空中断使能位;

6:4位:保留不使用;

3位:调制状态中断使能位;

2位:接收状态中断使能位;

1位:发送结束中断使能位;

0位:数据接收完使能位。

2.2.3 中断识别寄存器/FIFO控制寄存器

    15:0位:写则为FIFO控制寄存器,读则为中断识别寄存器。

2.2.4 通信线控制寄存器

15:8位:保留不使用;

7位:波特率使能位;

6位:停止控制位;

5位:保留不使用;

4位:奇偶校验选择位;

3位:校验位;

2位:停止位;

1:0位:数据长度。

2.2.5 调制器控制寄存器

15:7位:保留不使用;

6位:红外通信使能位;

5位:自动流控制使能位;

4位:回路位,用于测试;

3位:用户指定输出2

2位:用户指定输出1

1位:发送请求;

0位:保留不使用。

2.2.6 通信线状态寄存器

15:8位:保留不使用;

7位:接收FIFO错误位;

6位:发送器空位;

5位:发送保持寄存器空位;

4位:异常停止中断位;

3位:帧错误位;

2位:校验错误位;

1位:溢出错误位;

0位:数据准备好位。

2.3 寄存器配置讲解

#define CLK_PER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0004)

#define UART_RBR_THR_DLL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1000)

#define UART_IER_DLH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1004)

#define UART_IIR_FCR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1008)

#define UART_LCR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100C)

#define UART_MCR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1010)

#define UART_LSR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1014)

#define UART_MSR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1018)

#define UART_SCR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101C)

启动UART1模块的时钟CLK_PER_REG |= 0x0080;

串口初始化寄存器配置:

首先使能波特率配置UART_LCR_REG = 0X08;

配置波特率UART_IER_DLH_REG = 0; UART_RBR_THR_DLL_REG = 9;

8位数据,无校验,1位停止位UART_LCR_REG = 0X03;

关闭红外通信功能UART_MCR_REG = 0X00;

使能FIFOUART_IIR_FCR_REG = 0X01;

关闭中断UART_IER_DLH_REG = 0X00;

接收一个字节,等待接收完成while((UART_LSR_REG&0x01)==0);读取接收数据rx_data = UART_RBR_THR_DLL_REG;

发送一个字节0x55,等待发送为空while((UART_LSR_REG&0x20)==0);填充发送数据UART_RBR_THR_DLL_REG = 0xaa;

第三节 UART实验

实验需要使用的模块有:手机开发板底板Jlink调试工具,USB转串模块、杜邦线、3.7V锂电池或Mocro USB线。

使用USB转串模块连接手机蓝牙串口,连接方式如下:

    (1)USB转串模块一端只需要使用杜邦线连接RXDTXDGND三个引脚,如下图所示:

    (2)手机主控底板一端需要使用杜邦线连接左侧J7三个引脚,与USB转串模块的引脚一一对应(串口引脚交叉),分别为RXD-->TXDTXD-->RXDGND-->GND,如下图所示:

使用JLINK通过杜邦线连接手机蓝牙,连接方式如下:

  1.
  2. JLINK一端只需要使用杜邦线连接JLINKSWCSWDGND三个引脚,如下图所示:

  3.

  1.
  2. 手机蓝牙一端需要使用杜邦线连接上方右侧的J3三个引脚,与JLINK的连接引脚一一对应,分别为SWC-->SWCLKSWD-->SWDIOGND-->GND,如下图所示:

  3.

JLINK插上电脑的USB接口,连接好之后给手机主控底板供电,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考《如何上电》教程,路径为:..\WT_Mobile\0.从这里开始\0.开机测试。

打开串口实验的Keil工程Simple_UART.uvproj,位于目录:..\WT_Mobile\1.初级教程\DA14580\2.串口实验\串口实验,如下图所示: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连接串口,波特率为115200。在KEIL中,编译代码,点击DEBUG,然后点击全速运行,就可以看到串口调试助手打印出的信息,发送什么就返回什么,例如发送WT Mobile Test!”就会返回“WT Mobile Test!,如下图所示:

网友:
鼠标滚动半天没看完,赔我鼠标

阅读体验不是很好,是不是word文档导入的原因呢

占用帖子的面积够广阔了

网友:
格式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