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伤 达到 重伤害 了吗?

楼主:
一个朋友,因自来水纠纷,在自己的家里,被自来水公司执法人员(3个人)  砍了两刀,一刀在头部,
一刀在左手(凶手砍头部时,被害人用左手挡的时候,受伤的)。

检查结果如下:

1. 头部CT,见附图一,附图二:

额骨左侧骨折;
外部缝了五针,内部也缝针了,但不知道针数;
伤口约8厘米长;

2. 左手刀伤,见附图三,附图四:

外部缝了约10+针,内部也缝针了,但不知道针数;
骨关节未见异常。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附图四

网友A:
这里都是工程师,找一个法律论坛提问比较好,或者百度知道都应该比咱们这里专业。

网友B:
我的天,怎么会跟自来水厂的人产生纠纷的,而且这刀具哪来的

网友C:
去鉴定,这里问没什么结果的。

网友D:
去带法医科的大医院鉴定伤害等级,速去,注意有时效的。另外此类情况应该报警,出警纪录、法医鉴定书等将在未来法庭庭审中起到重要作用。

网友D:
同时注意:自来水公司是商业机构,并不存在什么“执法人员”,自然也没有权利执法。

网友:
感觉我进入了民生访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都是工程师,找一个法律论坛提问比较好,或者百度知道都应该比咱们这里专业。

嗯嗯,谢谢!

去百度 知道 提问了,还没有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怎么会跟自来水厂的人产生纠纷的,而且这刀具哪来的

当时,发生了纠纷,自来水厂 两个人 抓住我的朋友,第三个人 在朋友家的厨房拿的刀。厨房就在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鉴定,这里问没什么结果的。

咨询过律师了,也问过公安局的法医了,要等治疗结束后,才可以去 公安局 指定的地方去做 伤残等级鉴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带法医科的大医院鉴定伤害等级,速去,注意有时效的。另外此类情况应该报警,出警纪录、法医鉴定书等将在 ...

谢谢老前辈的指点!

朋友家是小县城,好像没有带法医的医院,公安局有法医。

打电话问过法医了,说头部骨折,应该够 轻伤害了,就是刑事责任了。

报过警了;但出警记录就不知道了,应该在派出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时注意:自来水公司是商业机构,并不存在什么“执法人员”,自然也没有权利执法。

嗯嗯,前辈说的极是,律师也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