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LINK-EZ虚拟串口的问题

楼主:
AT-LINK-EZ的虚拟串口怎么使用呀 需要装什么驱动呀 是下图里面的驱动吗

网友:
最下边VirtualCOM那个

网友:
 这个暂时不需要安装驱动的哦

gitee/casy

网友:
你是指烧录仿真的小板,对吧?楼上正解。

第二个是USB对应的HID的IAP升级驱动,剩下的两个是芯片模拟usb的驱动。

网友:
第一个是程序。也就是第二个驱动对应的例程

网友A:
据说这玩意还可以变成离线下载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玩意还可以变成离线下载工具。

对,有大神实现,我也是百度发现的,这个原理都是意法半导体官网公开的DAP魔改的,我记得还有大佬实现无线仿真的,在淘宝卖100多大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有大神实现,我也是百度发现的,这个原理都是意法半导体官网公开的DAP魔改的,我记得还有大佬实现无 ...

雅特力好像实现了,但要升级需要填个什么表可以帮下载程序还是什么的。好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雅特力好像实现了,但要升级需要填个什么表可以帮下载程序还是什么的。好像。

对,是的,USB的ID这玩意是需要授权的,雅特力应该是拿到授权了,用户自行魔改的话需要雅特力官方操作。

网友:
好的 谢谢大家 那后两个是将芯片变成USB从设备的驱动吗 也就是插在电脑上,电脑会识别出U盘

网友:
最后两个能装都装一下,前两个肯定不是

网友:
上面回答的有些出入,这个是官网的解释

鏈懡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是的,USB的ID这玩意是需要授权的,雅特力应该是拿到授权了,用户自行魔改的话需要雅特力官方操作。 ...

是的USB的ID雅特力已经拿到了授权的,放心使用。另外想自己做AT Link也是可以的,找到原厂人员或代理申请就可以,不限数量,只要申请都会拿到固件和PCB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