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E-D150激光测距传感器

楼主:
MSE-D150激光测距传感器

综述

MSE-D150型激光测距传感器专门用于对固定或移动的物体进行距离测量

主要特点:

  在恶劣的户外环境下,仍能保持很高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

  工作电压范围大(从10V30V)。可使用车载电源、工业电网电压或直流电源供电

  功耗稳定,耗电量极小(在无电流报警时,功耗小于1.5W

  测量范围30米。超过100米时,须在被测表面安装反光板(依被测物反射率和环境条件而定)

  使用可见激光束,易于瞄准被测物

  灵活可扩展的连接电缆,便于供电、双向数据传输、开关量和模拟量输出

  通过微机或笔记本电脑,可输入各种功能指令,用于启动测量或输出测量结果

  可用不同的参数对开关量输出和模拟输出分别编程

  随意设定报警距离范围,并能用开关量输出表示距离的正负超差

  随意设定测量值的输出单位,包括:米、分米、厘米、英尺、英寸等

  可用外部触发器实现远程触发测量

工作原理:

MSE-D150型激光测距传感器采用相位比较原理进行测量。激光传感器发射不同频率的可见激光束,接收从被测物返回的散射激光,将接收到的激光信号与参考信号进行比较,然后用微处理器计算出相应相位偏移所对应的物体间距离,以达到mm级测量精度。

可以用下列不同方式触发测量过程:

  使用PC机手动触发

  使用自动开始命令中的参数设置自动触发

  通过选择距离跟踪方式连续触发

  通过外部信号遥控触发

性能指标:

应用

距离测量,用于无需反光板的自然固体表面

测量范围

0.1- 30m(自然物体表面),可超过100m,取决于被测物的反光情况。

测量精度

± 2mm(白色表面),超过30米时:±3mm

分辨率

0.1mm

重复性

±0.5mm

工作模式

DT(自然表面连续测量);

DW(白色表面连续测量);

DF(触发测量);DM(单次测量);

DX50Hz测量只用于MSE-D150-50型)

测量时间

0.16s - 6s,测量建立或自动测量方式时

0.1s白色表面DW命令;

20ms,白色表面DX命令(只用于MSE-D150-50型)

激光发散角

0.6mrad

激光等级

2级,符合DIN EN 60825-1:2001-11EC825-1标准≤ 1mW红色

工作温度

-10℃50℃

存储温度

-20℃70℃

数据接口

RS232RS422需定制),波特率9600ASCII 格式8n1

模拟量输出

对测量范围可编程,4-20mA,负载阻抗≤500Ω

精度:±0.15%,温度漂移< 50PPM/℃

开关量输出

可编程开关量输出(中心点和滞后范围),带负载能力0.5A

供电电压

10V-30V DC,功耗:待机时< 0.4W,测量时< 1.5W

传感器尺寸

212×96×50mmL×W×H

安装孔尺寸

100 x 85mm4xM6

重量

850 g

防护等级

IP 65,铝壳

供货范围

传感器(带针形插座),带孔形插头的210芯电缆,用户手册及光盘

可选项

RS485接口,Profibus 接口,以太网接口,冷却套,接线箱,不同长度的电缆

典型应用

  测量各种板材,如钢板,中板,橡胶板,塑料板等的长度、宽度、厚度和位置

  测量各种容器、大型罐体中的散装固体、液体、防腐材料、辐射物体的准确位置

  测量各种运动中特别是轨道上运动的物体,如起重机、轨道输送车的位置

  热轧线:开卷小车位置检测,活套检测、卷径测量

  冷轧线:开卷小车位置检测,活套检测、卷径测量

网友A:
激光传感器和超声波传感器,在测距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传感器和超声波传感器,在测距上有什么不同

激光更精密,小数点后面3,4位都可以。距离上其实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