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人自理鱼缸控制系统】KEIL 环境非RTE方式下APP控制管脚

楼主:
【懒人自理鱼缸控制系统】KEIL 环境非RTE方式下APP控制管脚

一、KEIL下导入例程

1、已经安装好软件和ON官方SDK

2、导入例程

选择产家,型号,然后从右边的例子中知道例程:ble_peripheral_server_bond

二、修改UUID

项目中使用的UUID,要根据我们自己的APP里的UUID及属性修改过来

注意这个数组跟我们常用的 UUID是倒序关系

三、初始化GPIO

这里采用了非RTE方式下编程,所以直接在项目里初始化GPIO

如果在RTE方式下编程的话,我们配置的项目会更多一些

四、控制GPIO

管脚宏定义

五、硬件部分

直接在DIO0~DIO3上对地串了电阻和发光二极管,目前搭焊下,等熟悉点再修改

六、控制效果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赛吧?

嗯,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赛吧?

你没有报名啊 ?

网友B:
这蓝牙app用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蓝牙app用啥做的

APP Store里下载下来的

网友A:
我。。没有被选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被选上~

你问问管理员看,有没有人退赛的!

再报个项目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问问管理员看,有没有人退赛的! 再报个项目看看

最近学新东西,暂时没时间搞,就看你们搞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近学新东西,暂时没时间搞,就看你们搞好了~

学什么新东西啊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学什么新东西啊 ?

准备转Linux,所以在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准备转Linux,所以在学

是项目需求,还是兴趣而学啊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项目需求,还是兴趣而学啊  加油!

职业规划需要!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