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积分电路输出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在做一个关于神经网络的仿真,要测量U2的输出波形,但是U2的输出波形始终没有变化,输出的电压也不是运算放大器的饱和电压值,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FX目前没有用到,是悬空状态,我在我的电路图里面就没有加进去

这是电路的完整图片

这是电路的完整图片

这是文献里面正确的波形

这是文献里面正确的波形

这是我仿真出来的图像

这是我仿真出来的图像

这是我搭建的电路的一部分

这是我搭建的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A:
是在OrCAD仿真的

没看出来U2是哪家的什么芯片,

考虑没有考虑仿真库模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OrCAD仿真的 没看出来U2是哪家的什么芯片, 考虑没有考虑仿真库模型的问题

这个直接用库里面的理想器件可以么

我后来仔细看了看,其实是电容那部分没有起到作用,相当于积分放大电路直接变成了放大电路,直接把输入电压按照增益反相放大了。我把电容那部分删了和之前没有区别,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R34和C1共同决定积分时间,估计C1取值太小了!估计要加大到好几个数量级才行。l

另外,你有积分结果负反馈,这会导致最终效果为一阶惯性或数学上的实际微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4和C1共同决定积分时间,估计C1取值太小了!估计要加大到好几个数量级才行。l 另外,你有积分结果负反 ...

如果积分时间太大,这个Uout的输出是不是就不是输入电压的1倍积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4和C1共同决定积分时间,估计C1取值太小了!估计要加大到好几个数量级才行。l 另外,你有积分结果负反 ...

无论多大都改变不了积分积分电路的性质,只是时间很长而已,总比看不见或自激震荡的好

网友B:
积分OUT大小取决于du 和dt 两方面,符合你的要求最重要,大小都必须合适。

过大早早饱和,过小被系统吸收,长时间看不见积分输出,不久等于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积分OUT大小取决于du 和dt 两方面,符合你的要求最重要,大小都必须合适。 过大早早饱和,过小被系统吸 ...

我试了试,把C变成了10k,输出波形还是那样

网友C:
不懂神经网络,以下纯属猜想:

既然是神经网络,那个刺激电流不应该是恒定的,而应该是一个触发脉冲。

积分电路没有饱和,是不是与你采用理想运放模型有关?仿真电路中都没有看到运放的电源,没有电源电压何来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神经网络,以下纯属猜想: 既然是神经网络,那个刺激电流不应该是恒定的,而应该是一个触发脉冲。 ...

理想的运放模型是默认有正负15V电压的,只不过没有标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