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测评】+PWM调节风扇转速

楼主:
使用PWM可以调节灯光的亮度或风扇的转速等,为了便于验证PWM调节的效果,这里使用的是基于功率放大作用的风扇驱动模块,

它与开发板的连接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硬件连接

在使用PA6和PA7为PWM输出端口的情况下,其引脚配置函数为: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Source6,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Source7, GPIO_AF_1);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 GPIO_Pins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在占空比为50%和37.5%的情况下,2个通道的参数设置值为:

TMR3 Channel1 duty cycle = (TMR3_CCR1/ TMR3_ARR)* 100 = 50%

TMR3 Channel2 duty cycle = (TMR3_CCR2/ TMR3_ARR)* 100 = 37.5%

图2占空比50%时的效果

图3占空比37% 时的效果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24000000) - 1;
   TMR_TimeBaseStructInit(&TMR_TMReBaseStructure);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Period = 665;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DIV = PrescalerValue;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ClockDivision = 0;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CounterMode = TMR_CounterDIR_Up;
   TMR_TimeBaseInit(TMR3, &TMR_TMR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MR_OCStructInit(&TMR_OCInitStructure);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Mode = TMR_OCMode_PWM1;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utputState = TMR_OutputState_Enable;
   TMR_OCInitStructure.TMR_Pulse = CCR1_Val;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Polarity = TMR_OCPolarity_High;
   TMR_OC1Init(TMR3, &TMR_OCInitStructure);
   TMR_OC1PreloadConfig(TMR3, TMR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utputState = TMR_OutputState_Enable;
   TMR_OCInitStructure.TMR_Pulse = CCR2_Val;
   TMR_OC2Init(TMR3, &TMR_OCInitStructure);
   TMR_OC2PreloadConfig(TMR3, TMR_OCPreload_Enable);
   TMR_ARPreloadConfig(TMR3, ENABLE);
   TMR_Cmd(TMR3, ENABLE);
   while (1);
}

网友A:
直流有刷电机不是两根线吗?这三根线的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有刷电机不是两根线吗?这三根线的是什么?

这个模块的3个引脚分别2个电源引脚和1个电源控制引脚,相当于一个受控电源开关。开发板的引脚一般是不能直接承受电机工作时的电流的,通常要加一级功放,该模块就是起的这种作用。

网友:
风扇转速的图片可以装换为GIF动态图上传,论坛支持GIF格式图片,看着风扇转起来更好

网友C:
控制小电机直接用单片机引脚驱动的吗,有没有用到电机驱动之类的,这个PWM的驱动频率是用72M/(arr=1)/(psc+1)计算的嘛,电机工作频率1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小电机直接用单片机引脚驱动的吗,有没有用到电机驱动之类的,这个PWM的驱动频率是用72M/(arr=1)/(psc+ ...

所用的是一个风扇控制模块,内置了功放,所以直接连开发板的引脚即可。

The TMR3 is running at 36 KHz:

TMR3 Frequency = TMR3 counter clock/(ARR + 1) = 24 MHz / 666 = 36 KHz

网友D:
电风扇自带驱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的3个引脚分别2个电源引脚和1个电源控制引脚,相对于一个受控电源开关。开发板的引脚一般是不能 ...

哦,买的模块?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风扇自带驱动的吧?

是的,用起来会方便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bqgup 发表于 2021-4-21 21:33 控制小电机直接用单片机引脚驱动的吗,有没有用到电机驱动之类的,这个PWM ...

把单片机主频72MHz给分频了,分成24MHz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qgup 发表于 2021-4-21 21:33 控制小电机直接用单片机引脚驱动的吗,有没有用到电机驱动之类的,这个PWM ...

像uln2003这样的驱动芯片,增大引脚驱动电流的,就可以带动风扇转动,应该不是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uln2003这样的驱动芯片,增大引脚驱动电流的,就可以带动风扇转动,应该不是功放

看怎么样理解了,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是一定的,要增加驱动的功率也就增大电流这条路了,所以可以通称作功率放大,即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