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5708的DSP端波形仿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来自 4楼

DSP波形Debug仿真完整工程如下:

网友A:
频域波形最高的竖线是幅值最大的频率

这里是100的单位是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域波形最高的竖线是幅值最大的频率 这里是100的单位是Hz

频域波形就相当于做了FFT变换,频域波形最高的竖线是含有的这个信号频率的幅值,也就是说只在这个频率分量下才有幅值,横轴单位为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