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嘀嗒定时器

楼主:
在使用STM32的时候,最好用的应该就是systick了。那在沁恒的这个芯片是否也有呢?先找先关的资料:

而且还是64位的定时器

必须点赞

然后,开始搞代码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Delay_Init();

    Systick_Init();

    USART_Printf_Init(9600);
    printf("\r\n");
    printf("SystemClk:%d\r\n", SystemCoreClock);

    LED_Init();

	while(1)
	{
	    printf("SysTick_Counter:%d\r\n", SysTick_Counter);
	}
}

现在的代码架构是不是越来越熟悉,越来越明朗了。

紧跟着就是systick的配置了。

初始化:

void Systick_Init(void)
{
    //sysTickPerUs = SystemCoreClock / 8000000;//1us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8000);//1ms
}

中断: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ysTick->CNTL0 = 0;
    SysTick->CNTL1 = 0;
    SysTick->CNTL2 = 0;
    SysTick->CNTL3 = 0;

    SysTick_Counter ++;

    if(SysTick_Counter >= 1000)
    {
        SysTick_Counter = 0;
        LED1_TOGGLE();
    }
}

网友:
沁恒的这个芯片应该有的

网友:
越来越顺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