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程序怎么读懂分析

楼主:
对一个新的labview程序应该从哪里开始读,怎么写程序分析

网友:
LabVIEW是图形化编程,要看数据流的,使用平铺式顺序结构,再用数据流和节点之间的连线

新手要理解数据流。

数据流编程是指只有在所需的数据输入全部到达时,框图上的节点(子VI、本原、结构等)才开始执行。

网友:
这个分界面和程序,直接分析程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