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人自理鱼缸控制系统】KEIL 环境RTE方式下控制GPIO管脚

楼主:
【懒人自理鱼缸控制系统】KEIL 环境RTE方式下APP控制管脚

一、开发环境说明

1、IDE:安装好SDK的KEIL及PACK

2、项目工程:ble_peripheral_server_bond

二、配置RTE

打开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

这里使用到GPIO所以使能GPIO部件,按自己需要的资源选择库

打开RTE_Device.h文件

三、配置外设资源

这个文件有1:代码编辑方式:和2:选择配置方式

这里我选择2,这样直接选择配置直观一点!,代码编辑方式太长了!

configuration wizard 选择GPIO Configuration选择

1:先使能GPIO

2:GPIO驱动强度,这里有4种

3:低通滤波

4:不上拉,上拉,下拉,强上拉

5:这里配置GPIO0为输出,值为0,当然自己根据需要可以选择不同的功能。

四、编辑代码

1、增加头文件及相关全局变量

2、初始化GPIO数据

3、控制GPIO输出

通过RTE方式配置RSL10的GPIO还是非常方便的,第一次用所以难免有些不足!边学边用!

网友A:
配置外设资源的代码编辑不算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外设资源的代码编辑不算很长

我感觉从RTE_Device.h里3K多行里太累眼睛了

网友:
边学边用,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B:
On Semiconductor IDE中有没有RTE的配置呢?

在IDE中打开文件全是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 Semiconductor IDE中有没有RTE的配置呢? 在IDE中打开文件全是代码

我没有发现可以图形方式配置的,

只有代码编辑方式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