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需求能实现吗

楼主:
充电模块,输入DC24V-100V,输出3.5V到4.5V可控,输出电流可控,隔离,体积30*25*13mm,能做更小更好,功率最小5W,能做更大更好,排针的安装方式,控制方式不限,充电模式恒流恒压。

网友:
就是说DCDC转换

30*25*13mm这么具体,够小了

DC24V-100V输入,给4.2V锂电池充电,压差比较大

不一定有这么高压差的一次转换到4.2v 的充电芯片

网友A:
电气方面的要求很容易实现,但尺寸要求恐怕比较难,尤其是13mm高度这一项。

en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气方面的要求很容易实现,但尺寸要求恐怕比较难,尤其是13mm高度这一项。

有具体的电路可参考吗,尺寸方面我这边在沟通下

网友B:
可控...这两个字可深可浅,到底怎么可控

隔离也是,隔离500V和隔离1500V它不一样.

尺寸这个东西最后再考虑,挤一挤总是有的哈,

还有一个转换效率没提到

ena

网友C:
除了尺寸,这不就是一个锂电池充电器吗

en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控...这两个字可深可浅,到底怎么可控 隔离也是,隔离500V和隔离1500V它不一样. 尺寸这个东西最后再 ...

转换效率要求在93%以上

有参考电路吗?对这一块接触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尺寸,这不就是一个锂电池充电器吗

哦,以前没接触过有参考电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转换效率要求在93%以上 有参考电路吗?对这一块接触的不多

很难有那么合适的,单说你供电24~100V就pass掉一大波

en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难有那么合适的,单说你供电24~100V就pass掉一大波

应该是会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会有的吧

供电环境怎么那么恶劣,难道你用的光伏电池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