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芯片到步进电机的PWM口隔离驱动

楼主:
      咨询下大家,从控制芯片去专用步进电机的PWM控制口的隔离控制,大家用什么呢?

        光耦?磁耦?光耦+逻辑整形+三极管?磁耦+逻辑整形+三极管?

网友:
有那个专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还带细分器

网友:
根据你的要求来的,这个没有特别固定,一般光耦就够了

网友:
不是很复杂的供电一般光耦隔离确实够了

网友:
隔离的话,还是尽量用光耦。

网友:
谢以上好心人 。

自己查的资料 ,TI有 专用芯片,PWM控制部分是5V的,没什么问题。

现在我领导说直接驱动买 回来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内部是40V的。需要 两路 高速DO,达到100K,光耦 6N137速度杠杠 的 ,就是电压不够。开始 找的是 光控MOS,这个系列 慢 ,上升下降 边沿在ms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