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933阻抗能测准,相位角测不准的问题

楼主:
楼主是小白,想问一下我在用单片机控制ad5933扫频测阻抗时,5933返回的实部和虚部在不断变化,保证每次阻抗测量与实际值相差不大,这样相位角就一直测不准,想问一下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排除通信问题,比如长时间读取AD5933的温度数据,和环境对比,看是否正常。

如果通信没有问题就重点检查AD5933的电路,看是否和手册中的一致。

网友A:
阻抗是能够测准的,相位角测不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抗是能够测准的,相位角测不准,不知道什么原因

同一频率和其他设置时读出的实部和虚部变化很大吗?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AD5933芯片最后相位角测不准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按着手册的方法,测不准相位,阻抗是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