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开发板 AT32F421 测评】6、再研究下EC11编码器

楼主:
上次是中断调成功的,但这次我用读电平也成功了。上次我觉得中断最好,但这次我觉得还是电平比较好点。因为毕竟不用中断。

这次还是那张图:

可以看出,在A为低时如果B也为低就是顺时针转。

                  在A为低时如果B为高就是逆时针转。

上次没有调成就是因为加了个330欧的限流电阻,干扰了波的形状。

我把A和B分别接在A8,A9上程序如下:

void EC11_Display()
{

   uint8_t i;

	EC11_Flag = 0;
  Left_Flag = 0;
  Right_Flag = 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s_8) == 0)//开始检测是否旋转了开关
                {
                        Delay_ms(1);//消除抖动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s_8) == 0) //确实是旋转了,进行正反转判断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s_9) == 0)//正转,进行正转处理
                                {
                                        EC11_Value++;//为了使LED正向递增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s_9) == 1)//反转,进行反转处理
                                {
                                        EC11_Value--;//为了使LED反向递减
//																	      printf("This is %d\n\t",EC11_Value);
//																	      Delay_ms(200);//延时等待
                                }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s_8) == 0)//等待开关A端复位(断开),防止出现乱加减的现象
                        {
                                Delay_ms(20);//延时等待
                        }

					}

运行的结果如下:

网友A:
编码器左右转功能,用的定时器来检测状态多长时间检测一次

楼主评测进度很快已经第六篇了

网友:
不错不错!进度十分之快!

网友:
评测很详细,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左右转功能,用的定时器来检测状态多长时间检测一次 楼主评测进度很快已经第六篇了

定时器一定可以,我想越快越好。比如2MS一次,因为用户转的速度是不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