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的NB-IOT模块比较好?

楼主:
最近要用到NB-IOT模块,像移远和有人等等这些厂家的模块有用过的网友吗?求推荐。

网友A:
建议看看移远BC25或者中国移动NM316,这都行,便宜而且还不错,还可以找官方整个选型,定制的便宜,比如只能插移动或者电信这种,但是建议选全网通的那种,换卡比较方便。

网友B:
我们用的是BC20,NB+GPS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移远BC25或者中国移动NM316,这都行,便宜而且还不错,还可以找官方整个选型,定制的便宜,比如只 ...

我也觉得全网通好些,一些信号覆盖不好的地方还能多些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是BC20,NB+GPS的模块

NB+GPRS有什么好处?

网友:
移动的挺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B+GPRS有什么好处?

如果有GPS和NB的需求就可以用这个模块。不是GPRS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GPS和NB的需求就可以用这个模块。不是GPRS哦

哦 看错了 哈哈明白了

网友:
楼主要找这个模块做什么用啊

网友:
测试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