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蓝讯AB32VG1 RISC-V板“碰上”RTT】音频响起来

楼主:
蓝讯在GITEE上有个音频应用的指导,按照这个指导,一步步建个项目起来,让耳机孔的声音响起来。

RTT STUDIO上已经有了很多可以直接使用的软件包,可以在项目中直接加入进来使用。

这个项目中需要使用的三个软件包。先加入进来。

然后,对WAVPLAYER和按键功能配置一下:

还要进一步配置DFS,不然编译不能通过的。

DFS配置上打开"在Flash上使能只读文件系统“。

看一下软件包目录。

把官方的一个短音乐文件 romfs.C文件加入到应用。

这个文件中是两个短音乐的WAV文件的数据。

在mnt.c中加入挂载文件系统。

至此,就可以编译成功了,下载运行。

一个按键换曲目,一个按键控制音量。很大声,别被吓一跳。

过程很简单,但是因为不熟悉,中间也走了很多弯路,很多次不成功。一直不能播放。

本来还想扩展一下,用这个板子上的IR RX做遥控器替换按键,用摇控器来控制。本身板子带IR RX的外设,就没想用定时器的办法。

说明书上的IR RX介绍了下IR的寄存器,有个简短的应用介绍。

自已理解了一下,做了个初始化。

初始化能成功,但是始终不能进入中断。应该是哪个设置不对或方法不对。

后面希望看到更多官方的使用指导和例程,包括蓝牙方面的。毕竟这是一个蓝牙主功能的芯片。

网友A:
始终不能进入中断,,,,

可以用用定时器中断试试

看来官方的例程还是比较少,移植和参考的例程不多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始终不能进入中断,,,, 可以用用定时器中断试试 看来官方的例程还是比较少,移植和参考的例程不多 ...

用定时器来IR接收就是回到老路上了么?这个IR RX外设就不需要了。用这个IR RX就想着它能快速简单一些。

网友:
666666!

必须顶起来,rtthread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