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怎么把多次收到的字符串拼接起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我这样写会报错,该怎么写?

网友A:
buf定义为字符串类型,而uart.read()返回是bytes类型,当然就会出错。将buf定义改为:

buf=b''

网友:
可以用个数组存进来,然后读取数组长度,再输出,而且输出数组的时候要写个for循环轮训输出,不能只写首个地址

网友:
 while islink:
            re = tcp.recv(100)
            if re:
                data = re.decode('utf-8')
                print(data)

我传的utf8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f定义为字符串类型,而uart.read()返回是bytes类型,当然就会出错。将buf定义改为:   buf= ...

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