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表测量的注意事项

楼主:
一般规定,在 测量 额定电压在500V以上的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时,需用1000~2500V的绝缘自动配料系统电阻表。测量500V以下电压的电气设备,则以500V的绝缘电阻表为宜。

值得说明的是,用 万用表 测得的绝缘电阻值不准确,因为万用表所使用的 电池 电压低,绝缘物质在低电压下不易 击穿 。通常,被测量的电气设备均要接在较高的工作电压上,因此,必须用绝缘电阻表测额定电压下的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表测量的注意事项

(1)凋零

在测量前,绝缘电阻表应分别做一次开路试验和短路试验。表针在开路试验中应指到”∞“处;而在短路试验中指针指到”0“位,这表明绝缘电阻表工作状态正常。

(2)选择电压等级

根据被测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选用绝缘电阻表的电压等级:一般测量50V以下的用电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可选用250V绝缘电阻表;测量50~380V的用电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可选用500V绝缘电阻表;测量500V以下的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应选用读数从零开始的绝缘电阻表,否则不易测量。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电气设备无故障时,其绝缘电阻在0.5MΩ以上时,就能使电气设备通电使用。若选用读数从1MΩ开始的绝缘电阻表,则对小于1MΩ的绝缘电阻无法读数。选用绝缘电阻表外接导线时,应选用单根的多股铜导线,不能用双股绝缘线,绝缘强度要在500V以上,否则会影响测量的精确度。

(3)通过电阻放电

测量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时,一定要先断开设备的电源。如果是电容器或较长的电缆线路,应先放电后测量。

(4)平放、防磁、防振

使用绝缘电阻表时将表平放,并远离强磁场。摇动绝缘电阻表时,不要使表上下振动。

(5)正确接线

用绝缘电阻表进行测量时,还需注意脚手架绝缘电阻表上”L“端子应与电气设备的带电体一端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