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电路过流/过压保护的秘密

楼主:
     设置过流/过压检测电路、保护电路,提升其可靠性与安全性,是业界的一贯做法。小小的保险丝并不起眼,却彰显了科技之道,只有真正懂得设计与应用原理、了解芯片背后海量测试的艰辛,才能读懂制造商在细微处的用心。

     众所周知,对于敏感电路,过高的输入电压有可能导致其受到损害,但如果为了保护系统安全额外使用过多的部件,又会对系统产生影响,极端情况下甚至产生错误信号。圣邦微电子全新产品SGM2528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在出现高压时向负载设备提供缓冲。作为一颗兼具成本效益和可重置功能的12V总线用电子保险丝,SGM2528可以极大地提升硬盘驱动器、主板电源管理和其他电路在面临灾难性故障和关机故障时的可靠性。同时,它还包括一个过压钳位电路,能够在瞬态时限制输出电压,但不会因此关闭设备,从而保障负载电路得以继续运行。

图1 SGM2528A和SGM2528B结构框图

限流/限压,怎么做才可靠?
     SGM2528限流/限压的秘密,就在于使用了SENSEFET以及一个参考电压源和放大器来控制器件中的峰值电流。SENSEFET允许测量一小部分负载电流,其优点是在增加感测电阻器测量值的同时,降低了功率损耗和额定功率。感测电阻器阻值通常在几十欧姆范围内,额定功率为几毫瓦,因此成本低廉。

限流电路设置有两个极限值:一个用于过载状况,通常是指那些栅极电流高且场效应管处于完全增强的工作模式;另一个则是当装置主动限制电流且栅极处于中间水平时,就会出现短路电流操作模式。

有两种对电流限制电路进行偏压设置的方法。

     一种方法是直流感应(Direct Current Sensing,应用电路见图2)。连接电流限制引脚和负载之间的检测电阻。该方法包括限流电路中的封装导线电阻(Bond Wire Resistance)。该电阻能够影响给定电阻的电流极限值,并且可根据检测电阻和源管脚之间的阻抗产生轻微的变化。在这种配置下,器件的导通电阻值将略低,因为所有五个源管脚都是并联的,因此,有效的封装导线电阻值是任何给定管脚电阻值的五分之一。

图2 采用直流感应的应用电路

      另一种方法是开尔文传感(Kelvin Sensing,应用电路见图3)。此方法使用其中一个源管脚作为电流检测电阻器的连接。这种连接主要用于感测裸片上的电压,因此板上的任何封装导线电阻和外部阻抗对电流极限水平没有影响。在这种配置中,导通电阻值相对于直接感应法略有增加,因为只有四个源管脚用于供电。

图3 采用开尔文传感的应用电路

图4 SGM2528限流曲线

      过压钳位(Over-Voltage Clamp)电路由放大器和参考电压源组成,一方面负责监测输出电压;另一方面,如果输入电压超过15V,主场效应管的栅极驱动将降低以限制输出,这是为了在保护负载的同时允许通过瞬态运行。如果一个过压状态存在过长时间,由于通过场效应管的电压下降与负载电流相结合,可能会导致器件过热。在这种情况下,热保护电路将关闭设备。对于12V总线的产品来说,过压会导致后级电源或者系统有易损的风险,SGM2528的输出钳位功能可以有效的保护后级系统避免过压的风险。

     欠压锁定(Under-Voltage Lockout)电路使用带迟滞功能的比较器来监测输入电压。如果输入电压降到规定水平以下,输出开关将切换到高阻抗状态。在输入电源不稳或者起机过程中抖动的场景下可以有效保护输出质量,避免反复起机导致后级系统故障。

      过流保护和输出短路保护功能,可以保护系统前级电源在后端系统过流或者短路的情况下出现较大幅度的跌落,从而避免影响到其他旁路系统的正常工作。为了快速响应系统短路的保护,检测到实际系统负载电流到达设定限流值的1.6倍后,SGM2528立即做出短路保护,并且通过优化的关断机制避免快速关断导致的输出端负压和输入端过冲,尽可能的优化系统的柔和关断,防止因为过快和过慢关断带来额外的系统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