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不控整流输入端零线对输出电压负极的波形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三相不控整流输入端零线对输出电压负极的波形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网友:
为什么你的 图片就是个框框

网友:
『三相不控整流输入端零线对输出电压负极的波形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图挂了,看不到。

网友:
楼主在编辑框找到这个图标,重新上传下图片吧。

网友A: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图片已经以附件的形式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图片已经以附件的形式上传

此波形和此电路配合不上。

仿真的三相电源,中性线可能默认接地。楼主把中性线接到了通道A上,通道A显示当然就成了一条平线。通道B接在整流输出正端,是三相半波整流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图片已经以附件的形式上传

这是仿真。如果实际的三相电源这样联接,等于D2D4D6并接在三相绕组两端,恐怕已经跳闸保护了。

网友A:
版主可能搞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图片已经以附件的形式上传

正常工作情况下,三相整流输出正端对三相电源中性线为正(如果三相交流相电压220V,那么电容输入滤波正端对中性线为310V),输出负端对中性线为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图片已经以附件的形式上传

想看三相整流输出端波形的话,应该将示波器地线接三相中性线,两通道分别接整流输出正端和负端。整流输出正端对负端波形为两通道波形代数和。

在输出空载情况下,整流输出的纹波很小,可能读不出来(正端和负端都是一条平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工作情况下,三相整流输出正端对三相电源中性线为正(如果三相交流相电压220V,那么电容输入滤波正端 ...

版主,麻烦详细讲一下,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可能搞错了!

你把仿真的整流电路改成这样试一试。

示波器通道B可以分两次,分别接到整流输出正端(节点4)和负端(节点0),看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麻烦详细讲一下,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麻烦详细讲一下,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稍候。待我画几幅图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仿真的整流电路改成这样试一试。 示波器通道B可以分两次,分别接到整流输出正端(节点4)和负端(节 ...

仿真出来波形是这样子的,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出来波形是这样子的,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是这样!

14楼图和12楼图并不完全一样。

14楼示波器A通道 “冷端” (即示波器探头外部屏蔽层)接到了整流输出负端,而12楼该端接地。

14楼示波器B通道 “冷端” 接到了三相电源中性线,而12楼该端也是接地。

实际的示波器,两个通道的 “冷端” 是联接在一起的,均接示波器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楼图和12楼图并不完全一样。 14楼示波器A通道 “冷端” (即示波器探头外部屏蔽层)接到了 ...

使用高压隔离探头是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