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源快接端子

楼主:
求推荐一种适合检测高压电源的快接端子。所用的高压电源的输出尾线是红色的胶皮软线,想找一个方便快捷链接端子

网友A:
『求推荐一种适合检测高压电源的快接端子』

要求多高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推荐一种适合检测高压电源的快接端子』 要求多高电压?

电压的值有很多,从1000V到30KV都有。有的时候要检测几十块高压电源,所有想弄一个接线方便的端子。但目前还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的值有很多,从1000V到30KV都有。有的时候要检测几十块高压电源,所有想弄一个接线方便的端子。但目 ...

『电压的值有很多,从1000V到30KV都有。』

最高达30kV,那就很不好办了。

不知道论坛里面哪位有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