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DC变换器需求探讨

楼主:
1 简介
    上周,我们从市场需求、电压等级、拓扑结构等角度,决定选择应用在锂电池的双向DC变换器作为活动项目。

    论坛的朋友们纷纷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其中反馈的最为突出的一条是,锂电池在调试过程中有爆炸风险,不适合新手上手操作。这里代表论坛诚恳地接收大家的建议,决定放弃锂电池应用。但是之前选题已经有了初步轮廓,重新选择花费更多时间,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这次就退而求次,应用对象弱化,不再提及锂电池应用,而将关注点放在双向直流变换器上。电压源为恒压源,负载选择大功率的电阻。该项目继续推进,大家继续努力前行。
1.1 目的
    本次活动,想通过双向DC变换器这个拓扑架构,加深个人对电力电子电路的认识,培养项目开发的兴趣,共同开发。
1.2 项目时间进度
     不算材料采购等待时间,本次活动时间从现在开始尽量控制在一个半月。
1.3 项目预算
    本次活动项目决定将硬件BOM控制在100元左右,上限为最高200元。
2 总体要求
2.1 双向直流变换器组成单元
(1) 内部DC/DC变换器
(2) 驱动电路
(3) 控制器(采集输入输出电压信号,并计算发送PWM波形信号)
(4) 信号采集调理电路
(5) 保护电路电路
(6) 接口连接器
(7) 其他辅助元器件
2.2 双向直流变换器设计要求
1)    设计并制作用于的双向DC-DC 变换器,功能可由按键设定,亦可自动转换。
2)正向工作时:
(1) 输入电压:直流电源自备,可以用12VDC电源,范围控制在10%以内;
(2) 输出电压:可调5-12V,负载为大功率的电阻。所用电阻阻值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5%。
3) 逆向工作时:
(1) 输入电压:5V +/-10%;
(2) 输出电压:恒压,12V +/-10%。
4) 电路设计具有过流保护,过压保护,防反电路等;
5) 转换效率不低于80%
6) 纹波低于额定电压的12%
7)工作电流1A左右。
8) 电源设计遵循行业设计标准,参考IEC61010、IEC60950
3 双向拓扑架构及方案
    接下来需要确定双向DC-DC变换器方案,这里先学习一下双向DC-DC变换器拓扑架构。
1) 拓扑架构方式如下:
(1) 不隔离的双向直流变换器
(2) 隔离式双向直流变换器
(3) 移相控制双向直流变换器
(4) 组合式双直流变换器
    大家先学习下附件的内容,希望各抒己见,我们将结合大家的意见开始推进下一步内容。

    这里依然会问大家几个问题:
(1)    拓扑架构选择需要考虑那些因素;
(2)    拓扑架构的可行性验证大家一般选择什么平台?MULTISIM?MATLAB?其他
(3)    拓扑架构你是怎么选择的?

双向直流变换器拓扑

网友:
谢谢分享

这是一本电子书

网友:
MULTISIM安装了,只会很初级的应用。

网友:
(1)    拓扑架构选择需要考虑那些因素;

需考虑电源效率,散热方式,电源尺寸,成本。
(2)    拓扑架构的可行性验证大家一般选择什么平台??MATLAB?其他

MULTISIM。其它平台不容易收敛。
(3)    拓扑架构你是怎么选择的?

选择自己熟悉的拓扑,市场应用多技术成熟的方案。

网友:
MULTISIM比较熟悉一些,拓扑架构会选用比较成熟的拓扑方案

网友:
(1)    拓扑架构选择需要考虑成本、性能、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
(2)    拓扑架构的可行性验证可以用MULTISIM、LTpowerCAD、Tina-TI,一般用MULTISIM模拟一小部分电路,没有精力全部去模拟,哈哈哈。
(3)    拓扑架构根据实际需求来选择,降压还是升压还是升降压,隔离还是非隔离,功率等级、成本等。

网友:
1、拓扑结构考虑控制成本,控制可靠性,电路的复杂性,以及需求是否有电气隔离。

网友:
2、拓扑架构 我一遍用的SIMetirx-SIMPLIS

网友:
2、拓扑架构 我一遍用的SIMetirx-SIMPLIS,这个针对电力电子,可以进行瞬态分析,稳态分析,以及AC分析。

网友:
1.关于拓扑的选择,首先要考虑成本,还要考虑能得到预期的结果。 2.拓扑的可行性,个人比较倾向于saber,multisim感觉里面很多东西都没有。

网友:
对拓朴选择这一块不是很熟,在此发表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1,选择的基本目的是要符合项目需求;在此基础上,物料采购的简易与否,开发难度和时间的平衡等因素也很重要;

2.目前知道可以用于仿真的软件有 SIMULINK , LTSPICE, SIMPLIS

3.拓朴架构根据需求选择,针对本次项目,使用不带隔离的双向直流变换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