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FM33LC046N】时钟输出测试

楼主:
首先要感谢复旦微FAE

上次时钟一篇里吐槽了复旦微的时钟功能,受到了FAE的关注,教给我了FOUT功能,查看了下手册,果然有两个脚是支持FOUT

对这些英文符号代表的意义一点印象没有

FL_GPIO_SetFOUT0(GPIO, FL_GPIO_FOUT0_SELECT_XTLF);

这个还是比较准的

  FL_GPIO_SetFOUT0(GPIO, FL_GPIO_FOUT0_SELECT_RCLP);

  FL_GPIO_SetFOUT0(GPIO, FL_GPIO_FOUT0_SELECT_RCHF);

设置完配置看下波形

平均值8.02M,符合标准里的值

  FL_GPIO_SetFOUT0(GPIO, FL_GPIO_FOUT0_SELECT_RCHF_DIV64);

之前测试过RCHF8M,分频64倍应该是125KHZ左右  看波形

差不多

FL_GPIO_SetFOUT0(GPIO, FL_GPIO_FOUT0_SELECT_LSCLK);

LSCLK通过程序选择输出XTLF或者LPOSC

两个都是低频时钟32K左右的

FL_GPIO_SetFOUT0(GPIO, FL_GPIO_FOUT0_SELECT_AHBCLK_DIV64);

就是AHB时钟的64分频  125K

网友:
看来复旦微的FAE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赞复旦微 FAE反应速度。楼主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