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转pcb为什么二极管没有节点

楼主:
请教诸位大佬为什么原理图转pcb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转成的pcb图中二极管没有预拉线,原理图库管脚和封装管脚符号也相同。

网友:
D3没有引线相连,D4和运放过近,连接有交错,导致没有连接上

网友A:
节点名称原理图和PCB不一致,一个是1,2,一个应该是A,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点名称原理图和PCB不一致,一个是1,2,一个应该是A,K,吧。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二极管的原理图有PCB的封装吗

网友:
如楼上几位的分析

这情况无外乎就是原理图中元件和封装管脚不对应

多画些板子准能遇到的情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点名称原理图和PCB不一致,一个是1,2,一个应该是A,K,吧。

赞,机智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帮助!总结是大概两个问题,一个是元器件放置太近没用引线相连,没产生节点,另一个是 节点名称原理图和PCB不一致。再一次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