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款性价比高的手机

楼主:
大家好,我们公司五一筹划有活动,打算买20部手机作为员工抽奖的礼品,请问大家有推荐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手机么(预算每部不超过3000元

网友A:
一起买20部的话 线下店里应该能有优惠,价格会比我这个参考价要低

OnePlus 一加 8T  12GB+256GB  骁龙865  3196元

MOTOROLA 摩托罗拉 Edge S 5G智能手机   骁龙870芯片 2392 元
Redmi 红米 K40 Pro  8GB+256GB   骁龙888  3169 元

realme 真我 GT 5G智能手机 8GB+128GB 骁龙888    2794元

华为的暂不推荐,因为综合性价比感觉不是很划算

网友B:
3000价位的就选晓龙888机型,2000价位的选晓龙870或天玑1200机型,其它处理器的可以不用考虑。品牌方面既然是奖品,就不要选二线包括一线品牌的二线子品牌。一线品牌就那么几个,市场占有率前三的,顶多是前五的,就不用一一列出了吧。

网友:
看看 oppo和vivo的。

网友:
哇,公司真豪气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00价位的就选晓龙888机型,2000价位的选晓龙870或天玑1200机型,其它处理器的可以不用考虑。品牌方面既然 ...

就是想用这么多钱买部个差不多的手机,最起码正常用的话能用两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起买20部的话 线下店里应该能有优惠,价格会比我这个参考价要低 OnePlus 一加 8T  12GB+256GB &n ...

好的谢谢,到时去线下店看看这几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想用这么多钱买部个差不多的手机,最起码正常用的话能用两三年

正因如此,处理器型号才应该是首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000价位的就选晓龙888机型,2000价位的选晓龙870或天玑1200机型,其它处理器的可以不用考虑。品牌方面既然 ...

老师,有没有这几个处理器和华为麒麟处理器的比较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有没有这几个处理器和华为麒麟处理器的比较数据吗?

在网上查手机处理器天梯图。

网友E:
如果奖品无差别的话,建议使用同款的

如果有差别的话,可以增加水果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奖品无差别的话,建议使用同款的 如果有差别的话,可以增加水果手机

20部手机肯定要同款同型号无差别的,现在就是想看看性价比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