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 可以怎么测量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
比如有一个约20k的信号, 我怎么测量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
pyboard的Timer支持捕捉模式,不过没有试过,不清楚具体的用法。

网友:
如果是矩形波,有没有输入捕获功能,输入捕获可以直接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没有输入捕获adc采集分析频谱

网友:
如果是正弦信号或其他信号,可以先通过过零比较器然后再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计数

网友A:
高速采样加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速采样加计数

高速采样就需要性能良好的ADC采集模块,单片机本身的adc采样频率不太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采样就需要性能良好的ADC采集模块,单片机本身的adc采样频率不太够

就是方波信号.

网友:
方波信号的话那就很好处理了,捕捉到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时启动定时器计数,可以捕获10个或者20个这种然后一除,来计算周期和高电平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