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CC2541问题,关于RSSI指标

楼主:
蓝牙芯片CC2541问题,关于RSSI指标

蓝牙芯片用的是CC2541,人体穿戴产品。测试心率等。用手机接收到的信号强度RSSI是- 70DBM到-40DBM(手机靠近产品的时候),多少才算正常?需要在0-15米内传输数据!每秒需 要传输30K字节的数据量,每60ms传输一次!

疑问:
1.怎样设计才能增强信号强度?可以从哪些角度进行改善?比如硬件怎么改?或者说嵌入式 软件怎么改?

2.另外我看手机本身接收到的4G信号的RSSI是-90dbm左右,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产品的蓝牙 信号很强?RSSI这个指标是接收灵敏度,应该是越小越好吧?那为什么我用手机靠近产品的 时候这个值是变大的呢?比如远的时候是-70DBM,靠近的时候是-40DBM!RSSI是产品发射出 来,然后手机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吗?因为产品本身的无线传输指标还有一个叫做TRP,这个是 发射功率强度.现在的疑问就是既然RSSI是接收灵敏度,那就是越小越好,比如我们的4G信号 ,越小表示的是能接收到的最小信号,自然是好事。可是用手机靠近产品的时候,这个值是 变大的,这不是矛盾吗?这个RSSI的值到底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网友:
纯粹是无线射频问题,建议发到响应的板块

关于cc2541,楼主应该把自己设计的东西,整出来,先从解决一个小问题开始吧

网友:
在''60至80dbm''信号是正常的。

“怎样设计才能增强信号强度?可以从哪些角度进行改善?比如硬件怎么改?或者说嵌入式 软件怎么改?

问题太战略性

太笼统,泛泛而谈

不具体

回答对错,都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A:
1、缩短距离可以功率 2、硬件上换个好点的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缩短距离可以功率 2、硬件上换个好点的天线

缩短距离???陶瓷天线应该没有板子走线的天线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