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智慧照明控制与室内环境监测系统]--2. 玩转RSL10-COIN-GEVB

楼主:
拿到开发板,就想从小的入手,体验一下

搞了好几天,终于搞定了FOTA下载,以及如何玩这个beacon例程;

搜到了说明书:

见附件1,

以及一个升级指南

## Performing FOTA Update

In order to update firmware of RSL10-COIN-GEVB it must be switched into DFU
mode first. This can be done pressing down the battery holder push button three
times in quick succession. Switch to DFU mode will be indicated by 0.5s long
blink of green LED. The battery holder button works only while battery is
inserted into the board and it generates audible click noise when pressed or
released properly.
但是,不受控制呀。。。。 搞了半天,没啥用..

后来,才发现是我的按键没有按正确,这个按键不是小的声音,是非常大的清脆的声音,才是真正按下去了;

因此,正确的按键姿势是 如下图所示,声音比较大的,不用贴着耳朵,一定要用比较大的力气按下去;然后就能按照上边的状态图走了;嘎嘣清脆的声音;不清楚为啥整个这种按键,我还以为固件烧错了... 原来是我按键一直没有按下呀。。。。

 如何正确按下 battery holder push button

状态解析:

* ble_broadcaster_eddystone.fota
    * Default preloaded firmware.
    * Advertising profile:
        * Eddystone URL : interval = 1s; tx power =   0 dBm; url = https://www.onsemi.com/b-idk
        * Eddystone TLM : interval = 5s; tx power = -17 dBm
        * Device Name   : interval = 5s; tx power = -17 dBm; name = ble_broadcaster_eddystone
    * Application ID : id = BREDCr; version = 1.1.1

* ble_broadcaster_eddystone_demo1.fota
    * Advertising profile:
        * Eddystone URL : interval = 1s; tx power = 6 dBm; url = https://www.onsemi.com/b-idk
        * Eddystone TLM : interval = 5s; tx power = 0 dBm
        * Device Name   : interval = 5s; tx power = 6 dBm; name = ble_broadcaster_demo1
    * Application ID : id = BRED1r; version = 1.1.1

* ble_broadcaster_eddystone_demo2.fota
    * Advertising profile:
        * Eddystone URL : interval = 2s; tx power = -17 dBm; url = https://www.onsemi.com/rsl10
        * Eddystone TLM : interval = 2s; tx power = -17 dBm
        * Device Name   : interval = 2s; tx power = -17 dBm; name = ble_broadcaster_demo2
    * Application ID : id = BRED2r; version = 1.1.1

三个例程如上;

出厂时是第一个例程:

按一下按键:唤醒模块,这个时候用 RSL10 Sensor Beacon就能读取到一下信息:

然后连续按三下,即可进入固件升级模式,注意连续按三下之后,在RSL10FOTA软件list中会出现一个 ON FOTA RSL10 ,不要去选ble_broadcaster_eddystone,

然后点击connect,之后如下图所示:

然后选择demo2进行update, 注意进入DFU模式后,会有超时退出机制,因此如果连接不上,则再次连续按三次进入DFU模式即可;

更新后,等待一段时间;大概1~2分钟,或者关闭蓝牙,再打开;会出现新的名字,如下:

OK, 完成FOTA;

然后,长按按键,即可关闭该模块;

总结一下:

在灯不闪烁的情况下,处于powerdown状态,然后按1下按键,进入beacon工作状态,绿灯开始闪烁;

连续按三下,绿灯会常亮0.5s, 然后进入DFU模式,此时FOTA可以使用,来更新固件;

长按按键2s,绿灯会常亮0.5s,模块关闭

深夜分享出我的坑程,防止大家陷入坑中...  再次提醒,按键一定要用力,不要不舍得,按我图上的那样用力,会自然发出较大的清脆嘎嘣的声音,不是小的声音;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学习了,为啥搞这样的按键。。。

网友:
按键一定要用力,这是按键硬件问题

网友A:
我说图里边的按键在哪,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图里边的按键在哪,醉了

在电池盖子里面,必须装上锂电池才能用,不知道为啥这样设计,可能是省空间?

网友:
大力出奇迹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电池盖子里面,必须装上锂电池才能用,不知道为啥这样设计,可能是省空间?

刚才想了一下,电池位置刚好需要个带弹性的触片接触电池负极,弄个按键刚好一举2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