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开发板 AT32F421 测评】定时器PWM输出

楼主:
        有些地方需要输出有一定相位差的PWM,对于没有异步PWM的片子,这个时候可以利用定时器的PWM1和PWM2模式实现,像这种.

        最大占空比一般不超48%,否则会炸管,我已经搞废两个D209L了.接下来我们看下具体如何实现.TIM初始化代码依旧放在了at32_board.c中.

/*TIM1初始化*/
void TIM_Init()
{
	TMR_TimerBaseInitType           TIM_TimerBaseStructure;
    TMR_OCInitType  				TMR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启用 TIM clock 和 GPIO 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AT32_TIM_FUNC ,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AT32_TIM_GPIO_RCC , ENABLE);

  /* Configure tim_pins: CH1   CH4
	 *	CH1-->PA8
	 *	CH4-->PA11
	 */
  //GPIO初始化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AT32_TIM_CH1_PIN|AT32_TIM_CH4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PULL;
  GPIO_Init(AT32_TIM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复用到定时器
  GPIO_PinAFConfig(AT32_TIM_GPIO, GPIO_PinsSource8, GPIO_AF_2);
  GPIO_PinAFConfig(AT32_TIM_GPIO, GPIO_PinsSource11, GPIO_AF_2);

  /* 定时器时基配置 为了便于观察先频率调的低些--------------------------------------*/
  TMR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rBaseStructure);
  TIM_TimerBaseStructure.TMR_Period = 65535-1;
  TIM_TimerBaseStructure.TMR_DIV = 6553-1;
  TIM_TimerBaseStructure.TMR_ClockDivision = TMR_CKD_DIV2;
  TIM_TimerBaseStructure.TMR_CounterMode = TMR_CounterDIR_CenterAligned1;

  TMR_TimeBaseInit(AT32_TIM, &TIM_TimerBaseStructure);

  /* PWM模式配置: Channe8 */
  TMR_OCStructInit(&TMR_OCInitStructure);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Mode = TMR_OCMode_PWM1;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utputState = TMR_OutputState_Enable;
  TMR_OCInitStructure.TMR_Pulse = 0;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Polarity = TMR_OCPolarity_High;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IdleState = TMR_OCIdleState_Reset ;

  TMR_OC1Init(AT32_TIM, &TMR_OCInitStructure);

  TMR_OC1PreloadConfig(AT32_TIM, TMR_OCPreload_Enable);

  /* PWM2模式配置: Channe11 */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Mode = TMR_OCMode_PWM2;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utputState = TMR_OutputState_Enable;
  TMR_OCInitStructure.TMR_Pulse = 0;

  TMR_OC4Init(AT32_TIM, &TMR_OCInitStructure);

  TMR_OC4PreloadConfig(AT32_TIM, TMR_OCPreload_Enable);
	//使能定时器
	TMR_Cmd(AT32_TIM,ENABLE);
    //使能输出
	TMR_CtrlPWMOutputs(TMR1, ENABLE);
}

        为了便于移植在at32_board.h中宏定义

/**************** TIM ****************/
#define AT32_TIM               	   TMR1

#define AT32_TIM_GPIO_RCC    	   RCC_AHBPERIPH_GPIOA
#define AT32_TIM_FUNC  			   RCC_APB2PERIPH_TMR1

/*TIM1_CH1*/
#define AT32_TIM_CH1_PIN           GPIO_Pins_8
#define AT32_TIM_GPIO              GPIOA

/*TIM1_CH4*/
#define AT32_TIM_CH4_PIN           GPIO_Pins_11
#define AT32_TIM_GPIO              GPIOA

/**************** End TIM****************/

        通道2和通道3让串口给占了,所以这里就用通道1和通道4了

        在board.c中调用初始化函数完成初始化.

void rt_hw_board_init()
{
    /* System Clock Update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ystem Tick Configuration */
    _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RT_TICK_PER_SECOND);

	  /* 串口1初始化*/
	  UART_Print_Init(115200);
	  /* SPI2初始化 */
	  SPI2_Init();

	  OLED_Init();
	  TIM_Init();

    /* Call components board initial (use INIT_BOARD_EXPORT()) */
#ifdef RT_USING_COMPONENTS_INIT
    rt_components_board_init();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rt_system_heap_init(rt_heap_begin_get(), rt_heap_end_get());
#endif
}

        while(1)中写好测试代码

           每100毫秒对比较寄存器自增一次,改变占空比,然后OLED获取并显示比较寄存器的值.

uint16_t Pulse;
uint8_t  dir = 1;

 while (1)
  {

		if(dir == 1)
			Pulse++;
		if(Pulse>31456)
			dir = 0;

		if(dir == 0)
			Pulse--;
		if(Pulse==0)
			dir = 1;
        //设置比较寄存器
		TMR_SetCompare1(AT32_TIM, Pulse);
		TMR_SetCompare4(AT32_TIM, 65535-Pulse);
		OLED打印寄存器值
		OLED_ShowString(5,0,(uint8_t*)"CC1",16);
		OLED_ShowNum(5,16,TMR_GetCapture1(AT32_TIM),5,16);
		OLED_ShowString(5,30,(uint8_t*)"CC4",16);
		OLED_ShowNum(5,46,TMR_GetCapture4(AT32_TIM),5,16);
		OLED_Refresh();
		rt_thread_mdelay(100);
  }

这是占空比比较小的时候

这是占空比比较大的时候,刚才蓝色绿色可能不太容易看出来,这次换个色.

        可以看到代码已成功运行

网友:
看到绿灯亮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