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FM33xx全系列脱机烧录器固件&上位机

楼主:
复旦微FM33XX编程器固件V22

上位机版本:V22      固件版本:V34

复旦微FM33系列编程器软件-V34

网友A:
请问固件版本有没有V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固件版本有没有V30

这个需要到复旦微官网上查一下

网友:
我的电脑安装不了,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吗?驱动安装了

网友:
win10系统

或者32位,64位有关

试试下面的

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

可以在开始--windows系统--右击 命令提示符 --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也可以直接搜索CMD后右击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在三台电脑运行,均提示run times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