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车规级加速度传感器AIS2IH

楼主:
ST新推出的AIS2IH是一种超低功耗三轴线性加速度计,它利用了已经用于微机械加速度计生产的坚固耐用的制造工艺,并设计用于解决非安全性汽车应用。 AIS2IH具有用户可选的±2g /±4g /±8g /±16g满刻度,并能够以1.6 Hz至1600 Hz的输出数据速率测量加速度。
AIS2IH具有集成的32级先进先出(FIFO)缓冲区,允许用户存储数据,以限制主机处理器的干预。
该器件可以动态地从超低功耗模式切换到高分辨率,高性能模式,从而为应用提供了广泛的灵活性。
嵌入式自我测试功能使用户可以在最终应用中检查传感器的功能。
AIS2IH具有专用的内部引擎,用于处理运动和加速度检测,包括自由落体,唤醒,高度可配置的单次/两次轻击识别,6D / 4D定向以及活动/不活动。
AIS2IH采用小型薄型塑料焊盘栅格阵列封装(LGA),保证在-40°C至+115°C的扩展温度范围内工作。

官方价格为1.5美元@1K

AIS2IH数据手册:

AIS2IH应用笔记:

AIS2IH评估板原理图:

AIS2IH评估板gerber文件:

AIS2IH评估板BOM表:

网友:
st新货不断

网友A:
用过ST的加速度计传感器,好像不是特别稳定。。。软件解决不了的还得硬件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ST的加速度计传感器,好像不是特别稳定。。。软件解决不了的还得硬件来解决!

哪款?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款?具体什么问题?

LIS3DHT,采用了FIFO控制,但是好像阻塞了之后就会出问题,因为这个模块是一直上电的,所以关机状态下没有去读FIFO中的内容,导致阻塞,开机之后就会经常读不出数据,硬件引脚的reset又没接。。。所以目前还在尝试用软件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S3DHT,采用了FIFO控制,但是好像阻塞了之后就会出问题,因为这个模块是一直上电的,所以关机状态下没 ...

读不出数据是I2C或SPI通信正常吗?比如能不能读到 WHO AM I 的值?还有你说的RESET引脚是指单片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读不出数据是I2C或SPI通信正常吗?比如能不能读到 WHO AM I 的值?还有你说的RESET引脚是指单片机吗?

目前没有抓波形,只是读到的fifo中没有缓存,也就是fifo中没有内容。是这个加速度计有个reset,但是硬件没接,如果接上了,问题就好解决了,复位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抓波形,只是读到的fifo中没有缓存,也就是fifo中没有内容。是这个加速度计有个reset,但是硬件 ...

传感器的RES引脚是Reserved(保留),需要按照数据手册要求接GND

网友C:
哈哈哈,不值一提!楼主你芯片购买到了没有?确定型号了没有?台湾的还是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不值一提!楼主你芯片购买到了没有?确定型号了没有?台湾的还是哪里的?

我准备用MSP430了,价格不高还有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的RES引脚是Reserved(保留),需要按照数据手册要求接GND

没有软件复位,还没试过硬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