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RS232接口采用DB9连接器的问题

楼主:
   RS232接口选用了个 金属外壳的DB9连接器,DB9公端子买的是成品线,线拨开后共有10根,内部有裸金属线连接导线两头的DB9金属壳。现在想咨询下大家,这个条件下,板子上的DB9头子的金属外壳需要 和电路的 地连接在一起吗?可以连接在一起吗?

    收发端电路的地已经 通过成品线内部导线连接,接收端DB9接口金属壳是否接电路地不清楚。

网友A:
如果一端已经接地了,那么另一端也要接地

如果没有,那就不需要接地

网友:
DB9插座有两个固定脚,必须焊接且接地。该二固定脚就是跟金属外壳相通的,既起到固定插座的作用,同时也是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端已经接地了,那么另一端也要接地 如果没有,那就不需要接地

按标准,必须接地。

网友:
『板子上的DB9头子的金属外壳需要 和电路的 地连接在一起吗?可以连接在一起吗?』

应该联接在一起。

网友B:
我再看看,因为9根线里已经有一根线将收发端的电路地连接在一起,所以外壳再接地,是不是重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再看看,因为9根线里已经有一根线将收发端的电路地连接在一起,所以外壳再接地,是不是重复了。

并不重复,金属壳要起到屏蔽的作用必须接地,否则无用。另外,如果带电操作,金属壳是电缆接入的第一个接点,且为地(如是计算机系统互联,按规范,两端都应接大地),这样最安全,否则无法预知先接入的是什么线,那样就很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不重复,金属壳要起到屏蔽的作用必须接地,否则无用。另外,如果带电操作,金属壳是电缆接入的第一个接 ...

感谢,下次改版我补上

网友D:
要和地连接起来,屏蔽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和地连接起来,屏蔽干扰

这个接收端不确定壳子接的是不是大地,发送端能接的只有 电路的 信号地。总觉得将电路的信号地和大地 连接起来不是很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和地连接起来,屏蔽干扰

就接信号地就行了,逆向电脑机箱的外壳其实也没有接入大地

网友:
DB9是9芯的,232是无论是3线还是5线,都已经有“公地”了。

所以这根屏蔽线只需要单端接就可以防止外部干扰和有一定的防静电能力了。

如果两端接地,反而有时会带来通讯不稳定。特别是较长线(5米以上)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