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J-Link的虚拟串口VCOM功能?

楼主:
大多数现代PC都不再具有物理COM端口。但是,许多硬件设置仍然使用UART进行日志记录、诊断和应用程序控制。替代方案是使用一个USB设备,该设备在PC上显示为COM端口。

虚拟COM端口(VCOM)是一种用于替代现代PC上传统COM端口的技术。从主机的角度来看,实际物理COM端口和虚拟COM端口之间没有区别。虚拟COM端口以相同的方式呈现并提供相同的功能。虚拟COM端口功能通过USB协议实现。J-Link提供了虚拟COM功能,在使用J-Link的情况下,如果启用了虚拟COM端口,则J-Link会显示为具有多个接口的复合设备:J-Link功能和COM Port接口,两者可以同时使用。

启用VCOM

通常,可以通过J-Link Commander和J-Link Configurator对J-Link的VCOM功能进行禁用/启用。

  • 注意,仅当通过SWD目标接口进行调试时才能使用VCOM。Pin5 = J-Link-Tx(out),Pin17 = J-Link-Rx(in)。

  • 当前,只有硬件版本为9或更高版本的J-Link型号才具有VCOM功能。

一、通过J-Link Configurator

连接J-Link,启动J-Link Configurator并通过双击设备,打开如图所示配置界面。在“Virtual COM-Port”下,选择“Enable”,然后单击“确定”。之后,需要重新启动设备,以使VCOM正常工作。

图:J-Link Configurator

二、通过 J-Link Commander

连接J-Link,启动J-Link Commander,然后输入“vcom enable”。之后,需要重新启动设备,以使VCOM正常工作。

三、检查 VCOM 状态

启用VCOM功能后,可以通过打开设备管理器来检查VCOM是否处于活动状态。如下图所示,具有VCOM功能的已连接设备将在“端口(COM和LPT)”下列出。

图:J-Link VCOM

测试VCOM功能和速度

启用VCOM后,只需将Tx引脚与Rx引脚连接,以此方式建立环回-,启动终端应用程序,即可测试VCOM功能。Rx引脚将接收发送的数据,这意味着VCOM处于活动状态并且正在工作。

  • 通过将Tx引脚与Rx引脚连接来建立环回。

  • 确保引脚VTref和GND连接到J-Link。对于测试,建议VTref = 3.3V。

  • 启动终端应用程序(例如HTerm)并建立与COM端口的连接。

  • 使用示波器将通过Tx引脚和Rx引脚发送的信号可视化。

  • 使用给定的终端应用程序通过VCOM发送数据。使用字母“ U”(二进制01010101)来创建规则的方波信号。

示波器将在Rx和Tx引脚上显示相同的信号序列,从而确认VCOM功能。VCOM的速度也可以通过示波器确定。通过测量单个高状态的持续时间。

图:测试VCOM功能和速度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

网友A:
在SWD模式下使用,JTAG模式下管脚冲突怎么解决

网友:
仅当通过SWD目标接口进行调试时才能使用VCOM

网友B:
一直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WD模式下使用,JTAG模式下管脚冲突怎么解决

SWD和JTAG原本就是引脚复用的,同一时间只能二选一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