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LM7805不能稳压到5V?

楼主:
使用直流电源适配器接入9V1A电压,经过LM7805C芯片稳压到5V。使用万用表实际测量是输入为9.2V,经过7805稳压后是7.8V,没稳压到5V,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检查一下7805的三个引脚有没有虚焊,尤其是接地的引脚

网友:
电路图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换一个7805测试一下

网友A:
9v1A的输入电压芯片会不会严重发烫,7805效率低,损耗大,如果还是不行就用两个电阻分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9v1A的输入电压芯片会不会严重发烫,7805效率低,损耗大,如果还是不行就用两个电阻分压一下

发烫倒是没有,换了一个7805也不行。想要电阻分压有点难搞了,毕竟电路已经打好板子了

网友:
注意带载,输出不要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