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测评】+数码管模块的显示驱动

楼主:
上次介绍了并行传输的数码管显示模块,这次介绍另一种以串行方式传输数据的数码管显示模块,见图1所示。

该模块除电源引脚外,还有3个引脚,分别是DIN数据引脚、CLK时钟引脚及CS选控引脚。

图1 数码管模块

该数码管的显示效果如图2所示,若修改引脚连接关系,则可直接将数码管模块查到Arduino接口来使用。

图2 数码管模块

相关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t32f4xx.h"

#include "at32_board.h"

#define SMG_CLK_Set()   GPIOB->BSRE = GPIO_Pins_9

#define SMG_CLK_Clr()   GPIOB->BRE = GPIO_Pins_9

#define SMG_DIN_Set()   GPIOB->BSRE = GPIO_Pins_8

#define SMG_DIN_Clr()   GPIOB->BRE = GPIO_Pins_8

#define SMG_CS_Set()    GPIOB->BSRE = GPIO_Pins_10

#define SMG_CS_Clr()    GPIOB->BRE = GPIO_Pins_10

void  AT_eval_smg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0|GPIO_Pins_8|GPIO_Pins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MG_CLK_Set();

   SMG_DIN_Set();

   SMG_CS_Set();

}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i;

    SMG_CS_Clr();

    for(i=8;i>=1;i--)

    {

       SMG_CLK_Clr();

       if(DATA&0x80)

       {

           SMG_DIN_Set();

       }

       else

       {

           SMG_DIN_Clr();

       }

       DATA=DATA<<1;

       SMG_CLK_Set();

    }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0x09, 0xff);

   Write_Max7219(0x0a, 0x03);

   Write_Max7219(0x0b, 0x07);

   Write_Max7219(0x0c, 0x01);

   Write_Max7219(0x0f, 0x01);

}

int main(void)

{

   AT32_Board_Init();

   AT_eval_smg_init();

   Init_MAX7219();

   Delay_ms(2000);

   Write_Max7219(0x0f,0x00);

   Write_Max7219(1,8);

   Write_Max7219(2,7);

   Write_Max7219(3,6);

   Write_Max7219(4,5);

   Write_Max7219(5,4);

   Write_Max7219(6,3);

   Write_Max7219(7,2);

   Write_Max7219(8,1);

   for(;;)

   {

     AT32_LEDn_Toggle(LED2);

     Delay_ms(200);

     AT32_LEDn_Toggle(LED3);

     Delay_ms(200);

     AT32_LEDn_Toggle(LED4);

     Delay_ms(200);

   }

}

图3 数码管模块

实现图3效果的引脚连接及高低电平输出设置如下:

DIN--- PA5

CS --- PA6

CLK---PA7

#define SMG_CLK_Set()   GPIOA->BSRE = GPIO_Pins_7

#define SMG_CLK_Clr()   GPIOA->BRE = GPIO_Pins_7

#define SMG_DIN_Set()   GPIOA->BSRE = GPIO_Pins_5

#define SMG_DIN_Clr()   GPIOA->BRE = GPIO_Pins_5

#define SMG_CS_Set()    GPIOA->BSRE = GPIO_Pins_6

#define SMG_CS_Clr()    GPIOA->BRE = GPIO_Pins_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