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反相器还是积分电路的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如图

运放的输入Uin是从-380VDC母线上,通过电阻分压得到的-3.5VDC

图中的运放是单纯的反相1:1放大电路,还是一个由R1和C1组成的积分电路?

即A电的输出波形是图中的①还是②?

如果是单纯的1:1放大电路,那么A电的波形就是把-3.5VDC变成+3.5VDC

如果是由R1和C1组成的积分电路,那么A电的波形就可以接近运放供电正压值,而此时R2作用为降低运放直流放大倍数,防止运放输出漂移到饱和。

网友A:
C1容量为1nF,即使频率高到10kHz,其容抗仍然比R2电阻数值大。所以,在频率较低(数kHz以下)时,完全可以忽略C1容抗。

网友:
既然频率低于数kHz时C2的容抗可以忽略(视为开路),那么该电路在频率较低时应该视为1:1反相电路。

网友:
另外,应该注意到运放输出端还有个R3与C2构成的一阶低通滤波,其时间常数与R2C1相同。

网友:
只是用于反向的 。你直流信号是不可能积分。C1R2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 ,但效果不好。这种反馈电容的滤波器在增益 大 的时后有效,你现在增益是一,根本没有效果。也不是为 了稳定,R3作为隔离电阻,已经消除C2的 影响,C2负载电容不会 造成不稳定。

网友:
积分就是低通

截止频率就是1/(2πR2C1)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容量为1nF,即使频率高到10kHz,其容抗仍然比R2电阻数值大。所以,在频率较低(数kHz以下)时,完全可以忽 ...

“C1容量为1nF,即使频率高到10kHz,其容抗仍然比R2电阻数值大。所以,在频率较低(数kHz以下)时,完全可以忽略C1容抗。”

在判断运放是比例放大还是积分电路时,要考虑输入信号的频率,以及在此频率下,反馈电容的容抗值和反馈电阻的大小?在什么条件下才是积分电路?

网友:
看你的输入信号了,输入是直流可以认为是反相器,C只是低通作用。

如果输入是脉冲或频率较高的信号,则就是个积分器,因为还没积到饱和就反回来了,

用积分实现了移相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