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电源外加二极管改成异步整流有哪些好处

楼主:
目前遇到一个应用是在同步整流电源外部加二极管改成异步整流

据说是可以提高电源的效率

除了效率比较高,异步整流比同步整流还有哪些区别?

网友A:
『目前遇到一个应用是在同步整流电源外部加二极管改成异步整流,据说是可以提高电源的效率』

这样加上一个二极管,就能够提高效率?有什么道理?

存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遇到一个应用是在同步整流电源外部加二极管改成异步整流,据说是可以提高电源的效率』 这样加上一 ...

据说是buck转换器内部下mosfet的压降比外部二极管的压降大,所以用外部的二极管可以减小开关的损耗

网友:
确实可以提高效率

死区的间隙,肖特基导通

网友:
异步整流这个名称就有疑义,就是二极管整流

同步整流MOS管代替二极管,很明显降低了损耗,MOS管内阻是毫欧级的,压降小,损耗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buck转换器内部下mosfet的压降比外部二极管的压降大,所以用外部的二极管可以减小开关的损耗

一般地说,MOSFET导通时的压降要比二极管小。

也许此芯片内部MOSFET导通电阻较大,致使压降大于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