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楼主:
这个蓝牙芯片我们希望集成更多的功能,比如内存有1M以上;有ADC采样,有OP运放,或者内置有AFE电路;有充电管理(如果没有可以增加充电芯片,本身充电芯片体积不会很大);需要5.0或以上版本;带电流监测功能或者可以外挂电量计芯片;有串口或者IIC接口;这样的过功能蓝牙芯片有没有合适的或者接近的?类似一个SOC的功能

网友A:
这个蓝牙的带这么多功能是自己想的吧

内存有1M以上,,,蓝牙芯片还带充电,带电流监测功能,,,

不过可以自己畅想一下,

网友B:
外挂一个蓝牙芯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挂一个蓝牙芯片好了。

空间有限啊  想做在一起   拇指大小的板子。。。想一个芯片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挂一个蓝牙芯片好了。

版主推荐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蓝牙的带这么多功能是自己想的吧 内存有1M以上,,,蓝牙芯片还带充电,带电流监测功能,,, 不 ...

512K是有的  然后监测电流完全可以用ADC  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不跑系统

网友C:
楼主在这几家蓝牙芯片厂商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这几家蓝牙芯片厂商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你是做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蓝牙的带这么多功能是自己想的吧 内存有1M以上,,,蓝牙芯片还带充电,带电流监测功能,,, 不 ...

PSOC6  就是有这么大的内存  不过这种芯片太奢侈 我们产品部适用

网友:
我们家代理的蓝牙芯片都是做不到这么多功能的

网友:
我们的一个芯片感觉能满足大部分需求, 基本功能测试已经ok,,正在准备量产

  • 蓝牙5.2版本, 支持BLE1M,BLE2M,BLE3M
  • 内置codec 24bit 音频ADC * 3 + 音频DAC * 2, 最大768K采样率,  4通道10bit GPADC * 1, 好像是1M采样率,
  • 支持charger充电管理,最大200mA充电, GPADC支持检测VBAT, 温度传感器等
  • 内置128+64+64+64k SRAM, 8Mbit XIP flash(最大支持1Gbit xip flash)
  • 有UART,I2S,I2C,SPI,QSPI,PDM,TDM,USB1.1,SDIO
  • ARM M4F核,最高120MHz, + HIFI F1 DSP核最高96MHz, 双核
  • 有RNE支持各种AI算法,比如DNN,CNN,RNN,LSTM,GRUnt,TC-Resnet,CLDNN等
  • 还有其他和你不相关的一些功能
  • 封装4*6mm,QFN56

不过没有OP,也没有AFE, 没有电流检测, 不过用ADC配合检测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