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S芯片(AD9833)不能输出波形

楼主:
使用51单片机,AD9833不能输出波形,但是测量输出引脚的电压却是正常的,为0.62V,AD9833数据手册上是输出电压为0.65V,但是就是没有波形。25M晶振能测出波形,AD9833的供电电压也正常。。

刚开始以为是DDS芯片坏了,因为之前供电出现问题,达到了7.8V,但是我重新换了一个AD9833芯片,跟另一个晶振接到一块新的板子上,还是一样没有输出波形,程序是使用淘宝上的

网友A:
刚开始,25M晶振能测出波形,AD9833的供电电压也正常。。

这时,就先不要换晶振

“程序是使用淘宝上的”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25M晶振能测出波形,AD9833的供电电压也正常。。 这时,就先不要换晶振 “程序是使用淘 ...

就是使用淘宝上的测试程序,当然网上的也有,只是都试过,AD9833也是没有输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使用淘宝上的测试程序,当然网上的也有,只是都试过,AD9833也是没有输出波形

AD9833应该是5V供电,前级的供电是怎么形式,

供电电压先正常

晶振25M能正常工作,有输出,

楼主贴AD9833局部电路,按手册参考电路接法没问题

AD9833的供电电压也正常,,

建议检测一下程序控制

网友:
还有可能是测量误差,输出信号有时接触不良,噪声大会使信号衰减
建议引出到BNC线上,直接用示波器观测

网友A:
不清楚芯片输出后面的电路情况,

感觉应该后级还有运放电路,应该是在运放后面输出需要的波形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芯片输出后面的电路情况, 感觉应该后级还有运放电路,应该是在运放后面输出需要的波形信号,,, ...

后面是有运放,但是运放的输出也是没有波形,所以还是AD9833的问题。而且我重新弄了一个只有AD9833和晶振的板子接到单片机也是一样没有输出波形,很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是有运放,但是运放的输出也是没有波形,所以还是AD9833的问题。而且我重新弄了一个只有AD9833和晶振 ...

现在又发现AD9833输出引脚有时候0V,有时候4.7V多。按道理来说,数据手册上输出正弦波和三角波最大幅值为0.65V,输出方波最大幅值为2.5V。

现在达到4.7V不会是芯片真的坏了?不过两块板子都这样就奇怪

网友C:
可能是程序问题,也可能是焊接之类的问题,先检查程序吧。卖家提供的程序,就算没问题在移植时也要注意IO定义,涉及定时器之类的硬件时,更要注意兼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程序问题,也可能是焊接之类的问题,先检查程序吧。卖家提供的程序,就算没问题在移植时也要注意IO定 ...

IO口更换的了,按道理来说程序应该没问题的。可能硬件出了点问题,但是现在还找不到原因。打算一边检查,同时买一个AD9833模块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后面是有运放,但是运放的输出也是没有波形,所以还是AD9833的问题。而且我重新弄了一个只有AD9833和晶振 ...

程序要和硬件结合起来解决问题,程序的控制端口是否和硬件一致,

用人家的程序代码要会移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要和硬件结合起来解决问题,程序的控制端口是否和硬件一致, 用人家的程序代码要会移植,,, ...

IO端口都已经更改过的了

网友B:
问题解决,是芯片问题,买到了两个假芯片,刚开始以为不是硬件问题,毕竟换了两个芯片了,后面发现这个AD9833输出电压有时是0V,有时候是接近电源电压。直接买了一个AD9833模块,把芯片拆下来用,最终实现了波形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是芯片问题,买到了两个假芯片,刚开始以为不是硬件问题,毕竟换了两个芯片了,后面发现这个AD98 ...

我的是输出20khz正玄波,VPP从560mv 降低到现在的208mv,还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