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焊板子,可是看到电路上需要500k欧和5meg的电阻,手里有接近的可以用吗??

楼主:
手里只有的499k欧和5.1M的,这个可以替代那两个电阻吗...

网友:
只要不是特殊的需要高精度地方的 是可以的。

网友A:
这要看楼主所焊接的电路对电阻误差的要求了。

标称499千欧和标称500千欧,相差不过千分之二,通常是可以替代的。

5.1兆欧和5兆欧,相差百分之二。这就要看电路对电阻误差的要求了。

网友:
LDO反馈电阻吗?

网友B:
具体电路具体说

看焊的什么板子电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电路具体说 看焊的什么板子电路了吧

谢谢,额还想问下,这个5meg的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还有那个500的,额不是500k我看错了,是一个低通滤波电路,请问这个应该这个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楼主所焊接的电路对电阻误差的要求了。 标称499千欧和标称500千欧,相差不过千分之二,通常是可以 ...

谢谢,额,我看错了,是500欧的,请问低通滤波电路和需要5meg的差分放大电路,应该怎么用这个误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额,我看错了,是500欧的,请问低通滤波电路和需要5meg的差分放大电路,应该怎么用这个误差呢?? ...

『应该怎么用这个误差呢??』

关于误差,只能说:根据电路需要。

例如音频放大电路,对电阻的误差要求就相当低,差10%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耳朵根本听不出什么差别。热电偶或者热电阻精密测量电路,对电阻的误差要求就比较高,可能要求误差小于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额,我看错了,是500欧的,请问低通滤波电路和需要5meg的差分放大电路,应该怎么用这个误差呢?? ...

万用表有三位半、四位半……等多种,显然三位半的万用表对电阻误差的要求比四位半的万用表要求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额,我看错了,是500欧的,请问低通滤波电路和需要5meg的差分放大电路,应该怎么用这个误差呢?? ...

『请问低通滤波电路和需要5meg的差分放大电路,应该怎么用这个误差呢??』

低通滤波电路,往往对电阻误差要求不高,因为电阻的误差仅仅影响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而这个截止频率允许的误差相当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额,我看错了,是500欧的,请问低通滤波电路和需要5meg的差分放大电路,应该怎么用这个误差呢?? ...

『请问低通滤波电路和需要5meg的差分放大电路,应该怎么用这个误差呢??』

至于差分放大电路对电阻误差的要求,那就很难说了。可能相当低,也可能相当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低通滤波电路和需要5meg的差分放大电路,应该怎么用这个误差呢??』 至于差分放大电路对电阻误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