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运放的电路参数

楼主:
这是一电压跟随器电路。电路输入是0-10V(10K欧的可变电阻),选用的电源是0-15V电源(单电源供电),运放是LM358,朋友说这是地球上参数最差的运放!

今天想请教的问题就是想搞清楚这款芯片怎么个差啦?

问题一:电路的输出能够满足设计要求吗?也就是输出是在0-10V之间吗?

问题二:当输入接0V时,输出的电压是0V吗,还是几个uV或mV的输出?而且所有的电路都差不多吗。

问题三:供电电压最低是多少V,12V可以吗?LM358的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V?

问题四:电路的输出是线性的吗?也就是0-10V之间的输入电压芯片的放大是稳定的吗?

问题五:电路的输出功率是多少?电路能够输出的电流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问题一和问题二是一回事。该电路输出不能到零,最小大约数十mV。至于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因不知道电路作者设计时的要求,我们不知道是否满足。

网友:
『问题三:供电电压最低是多少V,12V可以吗?LM358的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V?』

要求输出最高到10V,用12V供电就相当危险。LM358最大输出电压在负载较轻(负载电阻较大)时,通常比电源电压低2.5~3V。

网友:
『问题四:电路的输出是线性的吗?也就是0-10V之间的输入电压芯片的放大是稳定的吗?』

如果电源电压是15V单电源,那么除了输入接近于零的那段(约数十mV到一百mV),其线性是比较好的,输入输出通常相差数mV。

网友:
『问题五:电路的输出功率是多少?电路能够输出的电流是怎么计算的?』

该电路可以输出的最大功率取决于负载电阻。但负载电阻不能小于数百欧,否则将受运放输出电流限制。

该电路能够输出的电流,参见该运放datasheet。

网友:
『朋友说这是地球上参数最差的运放!』

不是参数最差的运放,还有比LM358更差的。不过LM358距离最差已经不远。

网友:
@maychang 回答的很好!支持!

另外:运放满足应用为第一目的。性能附带有成本问题。

由于358属于中速小功率运放,使用范围较广,所以性价比行对很好,并不是性能太差。

另外对于不追求零点失调、抗共模能力以及温票要求不高的场合,足够用了。

同一个型号的运放,;例如LM358,也有性能差很多的:

有的甚至只能用在交流放大的场合,直流稳定性和线性以及温票都需要测试,否则废品是必然的。

有的(看后缀)性能却很好,并有良好的互换性。

学无止境!共同进步!

网友:
谢谢@maychang,如果把电路中的供电换成±15V是不是:当输入接0V时,输出的电压是不是比+15V时更接近0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