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应该如何处理led发光字的防水问题?

楼主:
    目前市场上主要以led发光字为主,因为灯壳的每一句话是安装LED光源,LED光源不能填满,如果所有的水来制造LED光源发光。所以防水户外led发光字是非常重要的。户外,自然因素很多,led发光字安装在户外,炎热的日晒,雨淋,风吹,霜冻,都会加速老化的led发光字,从而导致字的接缝处容易进水。

    那么,如何做好led发光字防水措施呢?

    首先,用一年的时间来实现维修保养,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每个人物笔画的底部,也就是最容易积水的地方,必须用电钻钻2-3个小孔。一般孔直径为4。2mm,最合适。积水量太小,不容易流出,对单词的牢度和美感影响太大。

    在条件和地点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字符顶部为雨水做一个遮蔽处,但这种方法使用得不多,因为led发光字本身具有防水功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多或少会有led发光字发生里面有积水的情况。

    要实现发光词的长期使用,延长发光词的使用寿命,就必须做好防水处理的安装工作,对发光文字再保险。它是将led发光字的轮廓与安装的物体沿边缘的轮廓用密封剂粘合,使它们在led发光字的底部板和要安装的他们之间没有空间。当然,玻璃也可以用来密封接缝。请注意,led发光字的顶部必须密封好间隙,否则雨水很容易进入led发光字的内部,造成LED光源的损坏。

网友:
户外灯具,比如路灯,包括楼主所述的户外发光字等等,都是有防护等级的

防尘和防水

楼主的发光字的防护等级是多少?

直接说 IP 多少吧

网友:
不仅是雨水,天气热和天气冷,都有很大的挑战性,不是防水做好就行,还要考虑到高温带来的寿命问题,低温损害也是,目前户外除了用树脂或者硅胶外,没有其他材料可以更完美的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户外的设备质量要求会比较高,天天风吹日晒的,很容易老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