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及单片机问题

楼主:
附图 为电容测试抄的部分电路,现在有 几点不明白 ,不知是不是对电路理解有误。

打开 看 的电容 表 用 的时LQFP44脚的STC89C52RC,如图中I/O39,I/O40的接法,只能是单片机内部集电极开路方式。现在好奇的是这两个 脚之间测量有2.7欧姆左右电阻(因为其它原因,电路板只能看到元件面,另一面看不到)有 什么 用 ?同时示波器测试I/O39,I/O40连接的 三极管基极,波形是一模一样的 。要放掉的 电流最大才400mA,单个MOS就可以,完全没必要这么复杂,不知对这个电路是否 理解正确 ,望各位指正。

网友A:
抄的电路是有问题的

“打开 看 的电容 表 用 的时LQFP44脚的STC89C52RC” 这句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抄的电路是有问题的 “打开 看 的电容 表 用 的时LQFP44脚的STC89C52RC” 这句怎么理解

那个表里用的是STC的 89C52RC单片机,当时好奇39,40脚的接法,除了集电极开路外没什么可能性,另外这两个脚之间有2.7欧姆的电阻,以为是单片机内部,可是这两个脚没什么特殊。上来 求助下,看看 大家怎么看 。

网友A:
可以看一下手册89C52RC的40脚是VCC

39脚是P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手册89C52RC的40脚是VCC 39脚是P0.0

这个下下来了,39,40脚没什么特殊,所以怀疑外部确实在这两个脚间连接了2.7左右的电阻,就是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