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开发板 AT32F421 测评】7、库加寄存器联合点亮OLED

楼主:
我也从万能地淘宝,买了个OLED,只不过五一假期没有收到,但上班确收到了。

晚上,打开,喜欢的不得了,于是,很想短时间内点亮它。

          首先,打资料,给卖家汪汪,要资料,可是卖家没有及时回,于是我问渡娘,SH1107,找了半天也没有头绪。

           正当我一愁莫展之际,从一个网站上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STM32 library for working with OLEDs based on SSD1306, supports I2C and 4-wire SPI. It also works with SH1106, SH1107 and SSD1309 which are compatible with SSD1306.

          意思是说,SSD1306同SH1106,SH1107是兼容地,我又去找SSD1306。

          正当我找到SSD1306的程序,想要动手时,卖家给我发来了,资料的链接。

          我于是就扔开SSD1306去看卖家的程序,没有想到竟然是寄存器版的。

          于是我参考坛友的程序及卖家的程序搞个又用库又不用库,又用寄存器,又用库。

           程序如下:

#include "at32f4xx.h"
/**********SPI引脚分配,连接oled屏,更具实际情况修改*********/

#define IIC_SCK_PIN 9//5
#define IIC_SDA_PIN 8//6

#define OLED_COLUMN_NUMBER 64
#define OLED_LINE_NUMBER 128
#define OLED_PAGE_NUMBER (OLED_LINE_NUMBER/8)
#define OLED_COLUMN_OFFSET 32
#define OLED_LINE_OFFSET 0
/**********SPI引脚分配,连接oled屏,更具实际情况修改*********/

#define IIC_SCK_0  GPIOB->BRE=0X0200       // 设置sck接口到PB5   清零
#define IIC_SCK_1  GPIOB->BSRE=0X0200       //置位
#define IIC_SDA_0  GPIOB->BRE=0X0100       // 设置SDA接口到PB6
#define IIC_SDA_1  GPIOB->BSRE=0X0100

const unsigned char  *point;
unsigned char ACK=0;
const unsigned char  OLED_init_cmd[25]=
{

       0xAE,//关闭显示

       0xD5,//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0x50,  //[3:0],分频因子;[7:4],震荡频率 默认0x50

       0xA8,//设置驱动路数
       0X7f,//默认(1/64)

       0xD3,//设置显示偏移
       0X00,//默认为0

       0x40,//设置显示开始行 [5:0],行数.

       0x8D,//电荷泵设置
       0x14,//bit2,开启/关闭
       0x20,//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0x02,//[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0xA0,//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A1

       0xC0,//设置COM扫描方向;bit3:0,普通模式;1,重定义模式 COM[N-1]->COM0;N:驱动路数 C0 翻转显示 C8

       0xDA,//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0x12,//[5:4]配置

       0x81,//对比度设置
       0x7f,//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0xD9,//设置预充电周期
       0x22,//[3:0],PHASE 1;[7:4],PHASE 2;

       0xDB,//设置VCOMH 电压倍率
       0x37,//[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0xA4,//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0xA6,//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0xAF,//开启显示
};

void 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8|GPIO_Pins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PU;//GPIO_Pull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_us_time)
{
  unsigned char x=0;
  for(;_us_time>0;_us_time--)
  {
    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_ms_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i=0;i<_ms_time;i++)
    {
    for(j=0;j<900;j++)
      {;}
    }
  }

/**************************IIC模块发送函数************************************************

 *************************************************************************/
//写入  最后将SDA拉高,以等待从设备产生应答
void IIC_write(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i, temp;
	temp = date;

	for(i=0; i<8; i++)
	{	IIC_SCK_0;

        if ((temp&0x80)==0)
            IIC_SDA_0;
        else IIC_SDA_1;
		temp = temp << 1;
		delay_us(1);
		IIC_SCK_1;
		delay_us(1);

	}
	IIC_SCK_0;
	delay_us(1);
	IIC_SDA_1;
	delay_us(1);
	IIC_SCK_1;
//								不需要应答
//	if (READ_SDA==0)
//		ACK = 1;
//	else ACK =0;
	delay_us(1);
	IIC_SCK_0;
	delay_us(1);

}
//启动信号
//SCL在高电平期间,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的变化定义为启动信号
void IIC_start()
{
	IIC_SDA_1;
	delay_us(1);
	IIC_SCK_1;
	delay_us(1);				   //所有操作结束释放SCL
	IIC_SDA_0;
	delay_us(3);
	IIC_SCK_0;

        IIC_write(0x78);

}

//停止信号
//SCL在高电平期间,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的变化定义为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
{
	IIC_SDA_0;
	delay_us(1);
	IIC_SCK_1;
	delay_us(3);
	IIC_SDA_1;

}

void OLED_send_cmd(unsigned char o_command)
  {

    IIC_start();
    IIC_write(0x00);
    IIC_write(o_command);
    IIC_stop();

  }
void OLED_send_data(unsigned char o_data)
  {
    IIC_start();
    IIC_write(0x40);
    IIC_write(o_data);
    IIC_stop();
   }
void Column_set(unsigned char column)
  {
	column = column+OLED_COLUMN_OFFSET;
    OLED_send_cmd(0x10|(column>>4));    //设置列地址高位
    OLED_send_cmd(0x00|(column&0x0f));   //设置列地址低位

  }
void Page_set(unsigned char page)
  {
	page = page+(OLED_LINE_OFFSET/8);
    OLED_send_cmd(0xb0+page);
  }
void OLE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page,column;
    for(page=0;page<OLED_PAGE_NUMBER;page++)             //page loop
      {
          Page_set(page);
          Column_set(0);
          for(column=0;column<OLED_COLUMN_NUMBER;column++)	//column loop
            {
              OLED_send_data(0x00);
            }
      }
  }
void OLED_full(void)
  {
    unsigned char page,column;
    for(page=0;page<OLED_PAGE_NUMBER;page++)             //page loop
      {
        Page_set(page);
        Column_set(0);
	for(column=0;column<OLED_COLUMN_NUMBER;column++)	//column loop
          {
            OLED_send_data(0xff);
          }
      }
  }
void OLED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i++)
      {
        OLED_send_cmd(OLED_init_cmd);
      }
  }

void Picture_display(const unsigned char *ptr_pic)
  {
    unsigned char page,column;
    for(page=0;page<OLED_PAGE_NUMBER;page++)        //page loop
      {
	Page_set(page);
	Column_set(0);
	for(column=0;column<OLED_COLUMN_NUMBER;column++)	//column loop
          {
            OLED_send_data(*ptr_pic++);
          }
      }
  }
void Picture_ReverseDisplay(const unsigned char *ptr_pic)
{
    unsigned char page,column,data;
    for(page=0;page<OLED_PAGE_NUMBER;page++)        //page loop
      {
	Page_set(page);
	Column_set(0);
	for(column=0;column<OLED_COLUMN_NUMBER;column++)	//column loop
          {
            data=*ptr_pic++;
            data=~data;
            OLED_send_data(data);
          }
      }
  }

以后,遇到SH1107,直接管脚驱动的,考一下就行。

运行效果见下图:

网友:
学习了!

GPIO软仿真的IIC,是库函数方式的编程,应该不属于库函数的IIC协议。

网友:
屏幕是空白啊?

网友:
真羡慕你们自己独立买模块的,我这边还要自己焊线

网友:
恩,先点亮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