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K BLE范例工程的命令行编译(HeartRate设备)

楼主:
  上一个分享的编译过程是最简单的 blinky 工程作为测试。这次来编译一个BLE的应用,它用到了BLE的API.

  属于这个工程的 C 源文件一共有6个,逐一编译即可。使用到的头文件除了 SDK include 目录下的头文件外,还要用到其三个子目录:bb (无线基带), ble (低功耗蓝牙), kernel (系统内核) 当中的文件。

  除了同 blinky 工程一样要需要编译链接几个启动、硬件设备相关的模块之外,BLE部分还需要 SDK 的 source\firmware\ble_abstraction_layer 下面的 C 源文件和头文件。不难在 ble_peripheral_server_hrp.rteconfig 工程配置文件中找到线索。

  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代码都在这些 C 源文件中了。因为 RSL10 BLE 协议栈还不是开源的,实际上SDK的 BLE API 大都以二进制库的形式提供,在 SDK 的 lib 目录下面,有若干个 .a 的二进制库文件。

   lib
    ├─ble_core
    │  ├─Release
    │  │      libblelib.a
    │  │      libkelib.a
    │  │      libweak_prf.a
    │  │
    │  ├─Release_HCI
    │  │      libblelib.a
    │  │      libkelib.a
    │  │      libweak_prf.a
    │  │
    │  └─Release_Light
    │          libblelib.a
    │          libkelib.a
    │          libweak_prf.a
    │
    ├─ble_profiles
    │  ├─Release
    │  │      libanpc.a
    │  │      libanps.a
    │  │      libbasc.a
    │  │      libbass.a
    │  │      libblpc.a
    │  │      libblps.a
    │  │      libcgmc.a
    │  │      ......
    │  │
    │  └─Release_HCI
    │          libanpc.a
    │          libanps.a
    │          libbasc.a
    │          libbass.a
    │          libblpc.a
    │          libblps.a
    │          ......
    │
    └─Release
            libfota.a

  这些库文件有重名的,就是有同一个库不同版本。区别是什么我还不了解。

  链接的的时候用 -l 参数指定要使用的库(不用后缀,也不用最前面的 lib 三个字母),用 -L 参数指定库文件的路径。我先尝试将 lib/ble_core/Release 下面的三个库文件加进来( -lblelib -lkelib -lweak_prf ),链接就成功了,得到 ELF 文件。

  然而我将镜像文件烧进 RSL10 以后,运行了却扫描不到设备。按照说明设备广播的时候 LED 是要亮的却并没有亮。哪里出了问题?

  我检查了导出镜像文件的内存地址,和 ELF 文件对应也无错误,链接过程也没有报告任何符号缺失。

  最后我和IDE的工程文件里面涉及到的SDK当中文件进行核对,发现库文件使用部分有所不同:

    <component Capiversion="1.0.0" Cclass="Device" Cgroup="Bluetooth Core" Csub="BLE Stack" Cvariant="release" Cvendor="ONSemiconductor" Cversion="3.5.285" deviceDependent="1">
      <package name="RSL10" url="www.onsemi.com" vendor="ONSemiconductor" version="3.5.285"/>
      <file category="doc" deviceDependent="1" name="documentation/RSL10_firmware_reference.pdf"/>
      <file category="library" deviceDependent="1" name="lib/ble_core/Release/libblelib.a"/>
    </component>
    <component Capiversion="1.0.0" Cclass="Device" Cgroup="Bluetooth Core" Csub="Kernel" Cvariant="release" Cvendor="ONSemiconductor" Cversion="3.5.285" deviceDependent="1">
      <package name="RSL10" url="www.onsemi.com" vendor="ONSemiconductor" version="3.5.285"/>
      <file category="doc" deviceDependent="1" name="documentation/RSL10_firmware_reference.pdf"/>
      <file category="library" deviceDependent="1" name="lib/ble_core/Release/libkelib.a"/>
    </component>
    <component Cclass="Device" Cgroup="Bluetooth Profiles" Csub="BASS" Cvariant="release" Cvendor="ONSemiconductor" Cversion="3.5.285" deviceDependent="1">
      <package name="RSL10" url="www.onsemi.com" vendor="ONSemiconductor" version="3.5.285"/>
      <file category="doc" deviceDependent="1" name="documentation/ceva/RW-BLE-PRF-BAS-IS.pdf"/>
      <file category="header" deviceDependent="1" name="include/ble/profiles/bass.h"/>
      <file category="library" deviceDependent="1" name="lib/ble_profiles/Release/libbass.a"/>
    </component>
    <component Cclass="Device" Cgroup="Bluetooth Profiles" Csub="DISS" Cvariant="release" Cvendor="ONSemiconductor" Cversion="3.5.285" deviceDependent="1">
      <package name="RSL10" url="www.onsemi.com" vendor="ONSemiconductor" version="3.5.285"/>
      <file category="doc" deviceDependent="1" name="documentation/ceva/RW-BLE-PRF-DIS-IS.pdf"/>
      <file category="header" deviceDependent="1" name="include/ble/profiles/diss.h"/>
      <file category="library" deviceDependent="1" name="lib/ble_profiles/Release/libdiss.a"/>
    </component>
    <component Cclass="Device" Cgroup="Bluetooth Profiles" Csub="HRPS" Cvariant="release" Cvendor="ONSemiconductor" Cversion="3.5.285" deviceDependent="1">
      <package name="RSL10" url="www.onsemi.com" vendor="ONSemiconductor" version="3.5.285"/>
      <file category="doc" deviceDependent="1" name="documentation/ceva/RW-BLE-PRF-HRP-IS.pdf"/>
      <file category="header" deviceDependent="1" name="include/ble/profiles/hrps.h"/>
      <file category="library" deviceDependent="1" name="lib/ble_profiles/Release/libhrps.a"/>
    </component>

  也就是范例工程并没有使用 libweak_prf.a,而比我多用了 libbass.a, libdiss.a, libhrps.a 三个库。我不知道这几个库分别的作用,那么就换一下试试。结果,就成功了。

  Makefile 确定如下:

default: app.elf

INC = -Iinc -Iinc/kernel -Iinc/bb -Iinc/ble -Iinc/ble/profiles

APP_OBJ = app.o app_bass.o app_config.o app_hrps.o app_msg_handler.o app_trace.o

APP_OPTS = -DRSL10_CID=101 \
	-DCFG_PRF_DISS=1 \
	-DCFG_PRF_HRPS=1 \
	-DSECURE_CONNECTION \
	-DAPP_BONDLIST_SIZE=28 \
	-DCFG_BOND_LIST_IN_NVR2=true \
	-DCFG_BLE=1 \
	-DCFG_ALLROLES=1 \
	-DCFG_APP \
	-DCFG_APP_BATT \
	-DCFG_ATTS=1 \
	-DCFG_CON=8 \
	-DCFG_EMB=1 \
	-DCFG_HOST=1 \
	-DCFG_RF_ATLAS=1 \
	-DCFG_ALLPRF=1 \
	-DCFG_PRF=1 \
	-DCFG_NB_PRF=8 \
	-DCFG_CHNL_ASSESS=1 \
	-DCFG_SEC_CON=1 \
	-DCFG_EXT_DB \
	-DCFG_PRF_BASS=1

SYSOBJ = rsl10_romvect.o \
	rsl10_sys_asrc.o \
	rsl10_sys_audio.o \
	rsl10_sys_clocks.o \
	rsl10_sys_crc.o \
	rsl10_sys_dma.o \
	rsl10_sys_flash.o \
	rsl10_sys_power.o \
	rsl10_sys_power_modes.o \
	rsl10_sys_rffe.o \
	rsl10_sys_timers.o \
	rsl10_sys_uart.o \
	rsl10_sys_version.o \
	rsl10_protocol.o \
	sbrk.o \
	start.o \
	system_rsl10.o \
	startup_rsl10.o

BLEOBJ = ble_gap.o \
	ble_gatt.o \
	ble_l2c.o \
	msg_handler.o \
	ble_bass.o \
	ble_diss.o \
	ble_hrps.o \
	stubprf.o

CFLAGS = -std=gnu99 -mcpu=cortex-m3 -mthumb -O2 $(APP_OPT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LDFLAGS = -Llib -lblelib -lkelib -lbass -ldiss -lhrps -Tsections.ld -nostartfiles -Wl,--gc-sections

%.o : %.c
	arm-none-eabi-gcc -c -I. -Ible $(INC) $(CFLAGS) $<

%.o : ble/%.c
	arm-none-eabi-gcc -c -I. -Ible $(INC) $(CFLAGS) $<

%.o : sys/%.c
	arm-none-eabi-gcc -c $(INC) $(CFLAGS) $<

%.o : sys/%.S
	arm-none-eabi-gcc -c $(CFLAGS) $<

app.elf : $(APP_OBJ) $(SYSOBJ) $(BLEOBJ)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 $(LDFLAGS) -o $@

  编译结果,代码占用超过 128kB. 已静态分配的RAM略大于16kB.

app.elf:     file format elf32-littlearm

Sections:
Idx Name          Size      VMA       LMA       File off  Algn
  0 .text         00024720  00100000  00100000  00010000  2**3
                  CONTENTS, ALLOC, LOAD, READONLY, CODE
  1 .ARM.exidx.reset 00000008  00124720  00124720  00034720  2**2
                  CONTENTS, ALLOC, LOAD, READONLY, DATA
  2 .systemclock  00000004  20000000  20000000  00050000  2**2
                  ALLOC
  3 .data         000008cc  20000008  00124728  00040008  2**3
                  CONTENTS, ALLOC, LOAD, DATA
  4 .bss          000039cc  200008d4  00124ff4  000408d4  2**2
                  ALLOC
  5 .noinit       00000000  200042a0  200042a0  000408d4  2**0
                  CONTENTS
  6 ._stack       00000400  200042a0  001289c0  000408d4  2**0
                  ALLOC

网友:
在编译时候定义RSL10_DEBUG 宏,可以开启 app_trace 信息功能。在 gcc 参数增加     -DRSL10_DEBUG=1 就启用串口打印输出:

网友:
若定义宏 DRSL10_DEBUG=2 ,则使用 SEGGER RTT 输出调试信息,效率比用UART高。

需要编译并链接 SEGGER_RTT.c  SEGGER_RTT_printf.c 两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