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做开关时发热的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
NCE0102Z场效应管做开关时,D(漏极)加12V电压,G(栅极)接入幅度为5V左右,频率为92khz的PWM波,S(源极)接地,,此时如果场效应管发热。

分析原因:可能由于开关的频率太快,导致场效应管发热。

解决方法:将PWM波的占空比调大,这样将开关的频率减小,就可以解决场效应发热的问题。

目前这是我遇见这种问题时,解决的方法,也算一点点小心得。

网友A:
这里应该是把频率增大,写错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应该是把频率增大,写错了,抱歉

就是减小

网友B:
“D(漏极)加12V电压,……,S(源极)接地”

栅极上一旦加上电压,不就把电源短路了吗?

网友:
『NCE0102Z场效应管做开关时,D(漏极)加12V电压,G(栅极)接入幅度为5V左右,频率为92khz的PWM波,S(源极)接地』

建议仔细阅读该MOS管手册,看看幅度为5V的电压信号是否足够使MOS管充分导通。

网友:
『NCE0102Z场效应管做开关时,D(漏极)加12V电压,G(栅极)接入幅度为5V左右,频率为92khz的PWM波,S(源极)接地』

作为开关,MOS管必有负载。你的负载是什么?接在哪里?

网友:
降低频率=减少单位时间内的开关次数,固然能减少发热,但这是没办法时的办法。建议不妨再考虑下别的办法:

1. 该型号的D-S间耐压100V,如只用到开关12V的话,可找低耐压管。MOS管通常耐压低的ON电阻也小,于是管子上损耗的功率就会小。

2. 栅极驱动电压尽量取得高些,让管子尽量充分导通,方能使ON电阻变小。

3. 栅极加驱动电路,以减少OFF→ON和ON→OFF的过渡过程,也能抑制发热。

网友C:
务必先确定发热原因,是驱动问题还是选型问题,然后再针对性的解决问题,PWM的频率应该以应用的具体需求来合理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NCE0102Z场效应管做开关时,D(漏极)加12V电压,G(栅极)接入幅度为5V左右,频率为92khz的PWM波,S(源极 ...

MOS管在2.7V电压时就导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务必先确定发热原因,是驱动问题还是选型问题,然后再针对性的解决问题,PWM的频率应该以应用的具体需求来 ...

因为做很多次实验,当调节pwm的占空比时,能明显得出场效应管发热,可能是由于开关的频率太快,没有完全导通时,又关断所以就导致其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D(漏极)加12V电压,……,S(源极)接地” 栅极上一旦加上电压,不就把电源短 ...

因为有保护电路,没有提及那一块,这里这是说了场效应管,电路总体情况没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在2.7V电压时就导通了

『MOS管在2.7V电压时就导通了』

这恐怕是你的误解。估计在2.7V时 “开始导通”,而非 “充分导通”。

把NCE0102Z说明书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在2.7V电压时就导通了

『MOS管在2.7V电压时就导通了』

如果MOS管没有充分导通,发热是必然的。这种情况下,减小占空比确实可以减少发热,但减小占空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做很多次实验,当调节pwm的占空比时,能明显得出场效应管发热,可能是由于开关的频率太快,没有完全 ...

这种情况说明你的驱动或/和管子的选型有问题。

网友:
mos管有时栅极驱动电阻太大,也会影响导通效率,可以适当减小这个电阻

因这个NCE0102Z内阻典型值210毫欧,也有点大,

可另中选一个内阻小的管子,做好散热也行就能解决

改变开关的频率也能解决,发热严重的不一定是这个原因

网友:
如果只是减小开关频率就能解决发热问题

那就是说开关损耗得到减小,这确实是一个改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