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高速电路设计与仿真(三)端接电阻实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源端端接电阻之后,过冲现象消失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源端端接电阻之后,过冲现象消失的原因是什么

源端串联一个匹配电阻,使传输线阻抗与源端阻抗匹配

网友B:
为啥在源端只需串接50ohm 而在后端却要接100oh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在源端只需串接50ohm 而在后端却要接100ohm?

这个是远端端接和近端端接问题,都是为了阻抗匹配,近端端接是在电源端串联电阻,远端端接在负载端并联电阻。串联端接时传输线阻抗为100欧姆,而信号源内阻为50欧姆,所以需要在电源近端端接5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并联匹配电路模型:

为什么并联端接之后输出电压为减小呢?

v和串联电阻相比,终端电阻上消耗了更多的能量。
v增加了直流负载,驱动端要提供额外的直流电流给终端电阻。
v终端匹配电阻接地会造成下降沿过快(接电源上升沿变快),这样会导致波形的占空比不平衡。
它降低了高输出时的电平值。

网友:
仿真工程------>

仿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