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高速电路设计与仿真(四)传输线串扰

楼主:
#HyperLynx高速电路设计与仿真(四)传输线串扰

##一、参考帖子
###HyperLynx高速电路设计与仿真(三)端接电阻实验
##二、传输线串扰仿真
###1、在HyperLynx软件中构建电路图,首先放置一根传输线,双击设置传输线的属性

###同理再设置一根传输线

###2、分别双击两根传输线重新设置串扰线之间的参数

###还可以对两根线进行电磁仿真

###3、添加激励,并设置参数

###4、开始连线画图

###5、仿真结果

网友:
看来,仿真的结果正确取决软件的设置

懂了,谢谢楼主